拆软驱、风扇找mini轴承附图

楼主(2005-09-28):
各位前辈,朋友,我是新手,前几天看到了网上朋友说可以用软驱的电机做无刷电机所以我就把自己放了多年的旧软驱给拆了,上几张图给朋友们看看。想请教一下,软驱电机里的那个小轴承是否可以使用在无刷电机里?这样的小电机一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我拆了软驱和风扇,看看里面有什么可用的:

风扇的中间有一个小轴承

软驱里有两个电机,一个是驱动电机,一个是进步电机,还有两个轴承,其中的一个是非常小的那种(见右上角)

网友A:
这个不行啊

哪个轴承是多大的?要是是3MM的话就可以用 DIY电机大家一般都用光驱的无刷电机

网友B:
最小的那个,我怎么看都像是滚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轴承是多大的?要是是3MM的话就可以用 DIY电机大家一般都用光驱的无刷电机

内径是4MM的:(,看来是大了点,不过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的那个,我怎么看都像是滚珠。。。

是的轴右边的是颗小滚珠

网友:
看半天不知你要干啥?要电机用cd
要轴承找风扇阿

楼主: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那轴承有卖的吗?
我可不想为一轴承而拆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