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47A发动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5-09-28):
新的GMS47A
发动机
,极限15的油+少量蓖麻油,第一次发动起来了,主油针1.5圈,副油针2.5圈,低速中速能稳定,一上高速三秒内熄火,我把副油针没动,主油针开大开小都没用,再回到一开始设置,主油针没动,把副油针左右各调20度,无反应。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在低速运行,一上中速都熄火,后来低速都只能运行半分钟了,再后来根本发动不起来了,用手拨浆的时候感觉没劲,一开始以为点火头没电了,火头拔出来一点很亮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
哎,高手太少还是不肯出山啊,看来只好扔了换小日本的了,nnd,买小日本的东西真是良心过不去啊~~

网友A:
这可不行 同志门那不能眼看着小日转我们的钱呀!!!!!!
着位仁兄 你换换油再试试 把化油器全拆了洗一变再装起来 注意
装的时候主、副油针复位 然后在试 不行的话就描述一下熄火的具体过程
例如:“ 声音、排气、等。。。。

楼主:
呵呵 我也不想的啊,有人说这是贫油,然后我把主油针开3圈,副油针开4圈,居然发动起来了,不过还是不稳定,主副油针都减少一点后好一点,低速稳定了,不过一上高速3秒内又停下来了,停的时候很平滑的,没有什么尖叫啊咳嗽什么的

网友B:
看看发动机汽缸头和汽缸体连接的地方有无漏气,发动机后机匣漏气,热火头是否上紧
拨桨无力说明发动机气密性底,或压缩比过底,如果不漏气试一下把汽缸头和汽缸体之间的垫片去掉一个试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活塞试一下!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一般不是化油器的问题!油针的位置基本合适,而且这个你说的拨桨无力的现象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发动机拆了一下,一切良好,估计还是油针的问题,调了好长时间,现在情况好多了,能顺利启动,一拨就着,副油针还好,主油针实在太难找位置了,高速实在不能稳定运行,尽管还能响一阵,老是转转就熄火了,哎,我的手都拨出炮来啦

网友A:
只能用这招了 你发动起来以后先开大主油针到最大然后轰以下车
再把主油针调到最小再轰一次 比较一下哪次的熄火最快 然后就从
相反位置调起
例如:开大油针很快熄火就从小调起 没事的调发动机就是这样
说不定你乱调一气就好了 漫漫来不用着急

网友C:
看一下你的供油系统;一、油箱的位置,高度,最高油面不要超过化油器喷油嘴,但也不要太低。二、重锤的位置是否正常,油路是否有破损漏气的地方,三、加压装置是不是正常。四、油路是否有堵塞,油管是否太长等。

网友D:
发动机一定要磨合,使用超过百分之10的NITRO,建议你一定要在缸顶增加垫片OK。

网友E:
我用的就是GMS47,主油针3圈以上,最大风门时,调主油针到最高速后,再开主油针1/4圈保持富油;慢慢关小风门到1/4左右,调副油针到最高速;慢慢减小风门到只余下1.5mm的空隙,调副油针到最高速;再把副油针开大1/8圈,迅速开大风门到最大,如果熄火,开副油针1/8圈,如果过一会才到最高速,关副油针1/8圈,直到迅速到最高速为止。
提示:(1)只要你启动起后,在主油针为4圈以上,风门在1/4以下磨合30分钟以上,再上高速,否则你的发动机的命短。(2)最大风门时只动主油针;最小风门时只动副油针。
最终结果一般是:主油针3圈左右,副油针2圈左右。
祝你成功。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呵呵,谢谢大家指点,全部拆了才发现调不好还是汽化器问题,进油口和化油器上的小孔没对其导致吸不上油,只能换汽化器了

网友F:
不需换,只要拆开主油针再拧下压片螺丝把进油管的铜件往化油器里敲便可以退出铜件,观察铜件边上有两个口,把它重新安装到汽化器上把其中的一个口对准进油口,上回螺丝和主油针便完成。我也是这样修正的。

楼主:
再次感谢啊,我把铜柱拆下来了,不过装上去的时候发现是加工有偏差,小孔太靠外了,大概偏差2mm,在调好位置后装上主油针螺丝,用劲一拧又往外偏移了,我就在铜柱里面垫了3片塑料片,差不多孔对正了。由于这2mm偏差,在装副油针的时候发现主油针往副油针方向多偏移了2mm,估计副油针要往外松2mm,差不多要一圈多了。
装上飞机发动,主油针4圈,副油针3圈,还好,低速还稳定,不管它先装一箱油再次磨合再说。发现一个问题:副油针好像没多大作用,1/4油门,调大调小转速没什么变化,NND,GMS,我真是爱它到发狂了~~~

网友E:
“:副油针好像没多大作用,1/4油门,。。。。。”,哪就再把风门关小一点,再调副油针,你会发现在极小风门时副油针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