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抖舵怎么办?

楼主(2005-09-28):
我的火鸟400发射机一开,
舵机
就抖个不停,而且有一个三极管还烫的很,我换了一个管子,结果还是那样,有经验的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A:
换了发射接受...或者修一下...

楼主:
会不会是发射机的电位器坏了?

网友B:
抖舵?~``哈哈!有好办法啊:试试微调~````再不行就关了发射用力掰舵臂~````知道有个角度它就不会抖了!放心去吧!坏了我赔~```正好手上有个新的

楼主:
关掉掰完,一开发射机,舵就复位了,而且继续抖,呵呵,微调好象不好使 啊

网友C:
用酒精清洗电位器

楼主:
好的我一会试试

网友D:
那电位器。。用甲醇清洗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火鸟的问题。。你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我上面说的有修火鸟长见的毛病和自己修理。。

网友B:
你没掰到位````自己再调一下!``一定能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拿酒精洗,洗完了竟然电位器的电阻值不变了.看来只有换了

网友D:
酒精里面有水。。。。甲醇。。用的分析醇的话。。。。含水太少太少。。。。
西电子的东西。。都用的甲醇。。。而不是乙醇。。。
你用的酒精是乙醇。。。不是甲醇。。。。搞错了

楼主:
哦,不好意识啊,我一直以为用乙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