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无线设备和mp4.准备用翼龙航拍

楼主(2005-09-28):
无线摄象头和mp4.用无线摄象头来传输图象.用mp4来录制和抓图.摄象头部分加电源重量在150g以下.功率200mw.地面开阔地150m.空中应该远一些.
还没有想好怎么安装.打算在翼龙机体上开个洞有怕影响强度.大家给点建议.怎么安装.用原配动力的话载重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重心怎么调节啊.谢谢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摄像头我用过,在空中50米都不到信号质量就不行了,我也是装在翼龙上的.

网友:
我认为, 外挂机体侧方较安全, 只是两边都要伸出一点 挂一些东西 ,以保证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摄像头我用过,在空中50米都不到信号质量就不行了,我也是装在翼龙上的.

你把安装 与拍摄经验 详细介绍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摄像头我用过,在空中50米都不到信号质量就不行了,我也是装在翼龙上的.

不会吧.在地面我试过都有100多米啊.在空中应该更远些.你的是怎么装的啊.有没有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和你的装备一样,也是mp4录相。但是这个摄像头质量差,干扰大,无法看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在地面我试过都有100多米啊.在空中应该更远些.你的是怎么装的啊.有没有图上来看看......

你在地面有100多米?难道我的电池不行?我是用9v的叠层电池供电的.
这回去电子市场买了个发射功率1.5w的,正在改造,估计应该能够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有100多米?难道我的电池不行?我是用9v的叠层电池供电的.
这回去电子市场买了个发射功率1.5w的,正在改造,估计应该能够很爽了

做个定向天线试试。起码比原来远2倍距离

网友B:
翼龙的有效载荷太小,只能在摄像设备的像质与体积、重量之间作出妥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翼龙的有效载荷太小,只能在摄像设备的像质与体积、重量之间作出妥协。

改装过的翼龙载个300克没问题

网友C:
MP4有视频连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4有视频连接口?

有啊.可以录制为asf格式.大概100m/1小时

网友:
直接用飞机的电池吧,摄像头不要自带电池了。

网友:
高见!我在学习!

楼主(2005-10-31):
引用 网友D:

于动力用一块电池问题会很多。比如干扰啊。电压降太大。。。。
准备了两快电池。一块9v的充电层叠电池。一块12v450ma的锂电。重量差不多。

网友(2005-12-06):
一定装结实!!掉下来就损失大了!!!!1

网友E(2006-03-21):
我的飞机也是翼龙。

我和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用翼龙玩航拍。有些情况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1. 翼龙的载重量可以很大的,看看其他人的贴子,有人改成油龙后,飞机自重1400g。也就是说,如果动力足够,在大的重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于较大功率的发射器(比如1000mw),不要用9v的电池,因为发射器的电流有200ma以上,电池的电压很快(不用30秒钟)就降到6v以下了。至于可不可以和飞机使用一块电池,现在我还不敢说,因为我试过,发现干扰非常严重,我现在打算给发射器一个单独的电池供电(11.1v锂电),等到比较过单独供电与公用电池这两种情况下的接收效果后,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用翼龙玩航拍。有些情况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1. 翼龙的载重量可以很大的,看看其他人的贴子,有人改成油龙后,飞机自重1400g。也就是说,如果动力足够,在大的重量也是没有问题 ...

我的就是3节锂电.5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过的翼龙载个300克没问题

请问这个能载300克的翼龙是不是V2-50机啊?

楼主(2006-06-13):
顶一下....
嘿嘿.顶一下嘿嘿.顶一下嘿嘿.顶一下

楼主(2006-07-15):
3节=4.2*3。最高12.6

网友F:
哦~!是好玩的东西~!!!

网友G:
我今天用翼龙吊了相机,飞着很轻松哦,上相机前用了块四百多克的动力电池做试验,一推油,机机就只向上窜的.看来翼龙还是很潜力可挖的.

网友H(2006-11-13):
28楼的相机好像佳能A60
够重的,4节镍氢

网友I(2007-03-06):
准备也用相机拍了,用摄像头拍MP4录象的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