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火头问题

楼主(2005-09-28):
一直以来,就想知这热火头的耐压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要提高其功率,只能加大电流?那如果热火头烧断了,是电压过大?还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加大电压来提高功率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什么压力的倒不清楚,1.2V---1.5V是安全电压,其他方面就没研究了。

网友B:
电压和电流成正比关系,电压高自然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