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手拉器换线图片,

楼主(2005-09-28):
先找到适合的线。。。。
我用的线是。。。汽车轮胎里面的线。。。。到修鞋那的可以找到。。。价钱很便宜。

我用的是3颗线。。像女生扎辫子这样的变为一颗线

在把手拉有螺丝刀坼下

雷虎的发动机不和三叶的一样。。。
这点注意了。。。。上好拉簧

最后连接起来就。。完成了。。。

最后装在发动机上面就OK了。。。明天去跑车。。。
花了我30分钟时间。。。〈图片是用视频头抓的。。。图片有点小。请大家就这样看看把〉忘记说了。。总花了我5角钱。。

网友:
不錯不錯.等我國慶囬來一起跑...

网友:
好好好,又培养出一位DIY能手!

楼主:
没有了哦。。就是换了。。自己修下。。以前也修个。。。但前几天有朋友说模型店老板换这东西要。。。100多元。。。。我的手拉也不太好用。。今天晚上就换了线。。现在比较好用了。。但我的价钱才5角钱。。。不知道模型店高出我多少倍的价钱??呵呵。。。。。。

网友:
都是 高人啊
换手拉最难就是上拉簧啊
我的4.6手拉
自己搞了两天都不行
然后找广州荣少---一高手
1个小时才整好啊

楼主:
很好做的。。/真的。。。说真的。。我这车是第2次修这手拉。。。
第1次我搞了有几个小时。。但第2次就没有了哦///。真的很好。。。把拉簧用手一点一点的把它收起来。。。大小和手拉器;里面的空间查不多大小。。但要小点。这样方便放进去。。。。。放好后。。就松开手。。。用手压住。。。拉簧会自己松开。。。松开后。。。就可以了。。。在反过了。。把拉簧的中心点固定到壳上。。。。就这样OK了。。。。。

网友:
我向修百叶窗的师傅要了一根百叶窗上的拉绳来代替。没好花一分钱。

网友:
用钢丝

我换了数根拉线.最后到电子市场买多股细钢丝绳.直径1mm.很柔软.没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