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步进电机与轴的连接?

楼主(2005-09-29):
请教各位高手:
在CNC的X,Y,Z各个轴上,步进
电机
与轴的连接怎么实现?

网友A:
用十字接头

网友B:
用连轴器,想像云浮做过,并有图上传,可看看.

网友C:
还可以用无间隙齿轮,按力矩配变比,同时使脉冲当量为整数(单位为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