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边找不到遥控器

楼主(2005-09-29):
我的G2装好了,可一直找不到遥控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在校对遥控器里面的顶上有个选项 一般是第二个  你在试一下 不然就是你安装第一块光盘的时候 下面的密码没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2装好了,可一直找不到遥控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去windows控制面板里设置游戏控制器不过g2太垃圾了,劝你还是玩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