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玩海模

楼主(2005-09-29):
我也想玩海模,什么也不会.各位老大介绍,介绍.要什么配件,约多少人民币能做到去湖上开.

网友A:
那就先玩电的吧(油的不好调,不适合新手)

比较便宜的玻璃刚船壳应该是100元(好像是ECO)
他卖的舵和轴好像是50元
螺旋桨(尼龙的)  10元
电调:蚂蚁卖的50A (普通电机足够了) 好像是50元
电池用老颜的,便宜,好用,6块钱一节(需要焊接的加1元), 8.4V的电池组(7节)=49元
你要是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的话,可以买华迈的三通遥控器,是FM的,比AM的设备要好,我有一台,用的很好,建议你也可以用这个设备,记不清多少钱了,好像应该不超过200元吧 (接收机+发射机+晶体)

要是第一次玩模型可能贵点,因为发射机和接收都可以用在别的模型上,总价大概应该是500以下吧,
要是图省事的话老严卖的 水老鼠是个套装,460元,好像是什么都有了,充电就跑,全比例的
我现在上网不方便,有什么问题问这里的"天才"吧,缺什么也可以找他代买(如果他不忙的话),他人很好,很热心

网友:
兄弟是浙江那里的呀!我是宁波的!离我们近嘛???可以来宁波的

楼主:
台州路桥的,以前常经常经过到字溪.现在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玩电的吧(油的不好调,不适合新手)

比较便宜的玻璃刚船壳应该是100元(好像是ECO)
他卖的舵和轴好像是50元
螺旋桨(尼龙的)  10元
电调:蚂蚁卖的50A (普通电机足够了) 好像是50元
电池用老颜的,便宜,好 ...

看了很想要,这个"他"是谁呀?

网友:
台州的呀,可以找QQ33522436阿伯特

网友:
呵呵,在路桥可以找戴秘书长,在银安街的保安公司三楼,小灵通8293879
欢迎台州又多一位玩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块一个电调????
我问到怎么是100多
一分也不肯少
闷~~~~

网友:
你投入多少钱也没有说。。。。紫光也不错。。。还有那个玩具的袄儿袄。。
价钱才190元。。一套。。充电就可以玩。。。速度也不是很慢。。想快的话。。自己也可以改。。。。。紫光的价钱电动的要600到700之间这个价钱。。。。。

网友:
最近到汕头的几个玩具销售网站看看,里面还有一些好东东,可以上去看看,漂亮的船儿还不少,新手入门比较合适
1:http://www.samtoycn.com
2:www.fancy-toy.com

比较好的是:
1:大西洋游艇,仿京商的  180左右
2:仿上海西西里的双马达快艇,72厘米长的那种 120左右
3:虾船 200左右

网友:
这里有一个9通道的航空母舰,125厘米长,300多RMB,有点意思。
http://www.samtoycn.com/china/Product.asp?cid=067&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