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飞翼: 中速,价格低廉,好飞。难看!,带着方便.

楼主(2005-09-29):
翼展750MM 重量251克.电流5A 推力 280克 .浆 7X3 .
不能垂直爬升.

网友:
好省电阿

网友:
做做美化,加个机舱罩,就不难看了。

网友:
重量251,推力280,为什么不能垂直爬升?

网友:
哦……对了,这是后推的,得保持速度才能操纵……这点推力余量估计没法维持足够的上升速度。

网友:
猫兄,这机的桨好大,电机是什么绕法的?能配吗?

网友:
似乎是铃铛?配这个桨也不算大。

网友:
看起来象CD无刷,铃铛不只这推力吧

网友A:
铃铛配7寸桨推力也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铃铛配7寸桨推力也不大的。

银色铃铛配7060有5-600克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色铃铛配7060有5-600克推力

500克有,600克就无。还要看状态。途中的桨似乎桨矩不大

楼主:
电机是CD无刷,Y型接法 ,好像是0.4 16圈。

电机是CD无刷,Y型接法 ,好像是0.4  16圈。 电调放在外边是因为在里边,6A时有点温度,现在室外早18度,4-5 A时电调会有50度,但此种放法有一缺点,早晨草地有露水,可能会危害电调,请大家注意。

楼主:
这个浆是云雾者的浆 。

这个浆是云雾者的浆 。

老铃铛是否应该配 7X6 的浆(Y型接法) ?

此时电流6-7 A 拉力 300克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浆是云雾者的浆 。

老铃铛是否应该配 7X6 的浆(Y型接法) ?

此时电流6-7 A 拉力 300克 .

都可以拉,云雾桨大概是7030,7060也可以用,速度快,但电流大,可以试试看6050桨。

网友:
铃铛配7寸桨推力400g

网友:
11V  500~600g

网友:
老铃铛的数据我集中了一下,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815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