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双桨,恼火

楼主(2005-09-29):
情况是这样的:开机推油门,低速无双桨,油门高一点后,桨的边上有点乱,看不清楚是不是双桨,油门在高点,双桨出现,很大,但此时螺距无变动,因为我调的很小,油门过半才回有变化。我轻轻扭动大桨夹,有轻微的间隙,是有十字盘上半部分造成的,可以轻微的上下移动。
横轴以换新的
大桨换老李的碳纤维大桨,今天刚到。
9X  原配接受  原装3200KV电极

网友:
飞机如果是老款的V2飞机
建议您检查一下主旋翼固定座和主轴连接的哪个螺丝是否弯曲
另外检查连杆是否对称

楼主:
我的是XL的。但又有新进展,通过更换套球头的套子,调整日子框的间隙,现在在变距以前不会有双桨,但一变距双桨就来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开机推油门,低速无双桨,油门高一点后,桨的边上有点乱,看不清楚是不是双桨,油门在高点,双桨出现,很大,但此时螺距无变动,因为我调的很小,油门过半才回有变化。我轻轻扭动大桨夹,有轻微的间 ...

桨上的太紧了吧,把大桨夹的螺丝松半扣试试,这个桨我也在用,出现过类似问题,把桨夹松了一点就好了。

楼主:
这个也调过,效果不大

网友:
调测试一下桨的静态平衡看看,是不是两支桨不平衡,我最近也遇到过这情况只是可能双桨没你的大.,调了sf臂到十字盘的连杆就ok了.大鸟说的桨夹上的连杆转一周螺距是两度,sf臂到十字盘的连杆转一周是一度,这两根连杆长短不一致也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还有就是看看横轴是不是有轻微的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