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骨架

楼主(2005-09-29):
主翼采用双梁+斜拉杆结构,襟副翼是全蒙板构架
水平开裂式方向舵(像B-2那种)
翼根翼型为MH-60,翼尖翼型为MH-40
翼尖几何下反角2度,气动下反角0.23度
设计横向安定系数0.25,设计纵向安定系数0.25
双发25级,设计推重比1.7

网友:
推进?拉进?

网友A:
显然是拉进的,不过不知道做这么大的推重比为何呢?两台引擎的转速如何谐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拉进的,不过不知道做这么大的推重比为何呢?两台引擎的转速如何谐调?

推重比大是因为用了双发动机,而用双发只是为了在技术上验证双发的安装。

网友B:
要两只反转的浆?

网友C:
你可是装油机呀!!``转速影响很大的!

网友D:
不错,你的翼肋可掏圆孔减轻重量,还有强度还会好些,不会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两只反转的浆?

不用,只要有一定右拉角就足以修正扭矩,况且该机展弦比极大,对发动机扭矩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你的翼肋可掏圆孔减轻重量,还有强度还会好些,不会变型。

有过这个打算,不过为简化工艺(“懒”的学名),就没掏。而且该机剩余功率很大,不掏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是装油机呀!!``转速影响很大的!

二行程的发动机应该还可以把。

网友(2005-11-28):
几级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