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不耻下问

楼主(2005-09-29):
我做的电滑不算设备有400克左右,算设备有700克左右,动力组必须有多大动力才能飞起来?

网友A:
既然是电滑,有三四百的拉力就够了。

另外,你用词不当。老鸟遇到了不明白的问新手,才叫“不耻下问”,你应该说“请不吝赐教”之类的。

网友:
对对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滑,有三四百的拉力就够了。

另外,你用词不当。老鸟遇到了不明白的问新手,才叫“不耻下问”,你应该说“请不吝赐教”之类的。

滑翔机对动力要求不高,,也没有必要配很强的动力。关键是要轻。。。重了就不好滑翔了。。。。。。不耻下问用在这里也不恰当哦。。。不过啊拉和你差不多,就叫互相交流吧

楼主:
惭愧,惭愧

网友:
既然动力未定,怎知道含设备的重量,难道说这个含设备的重量还不包括动力组重量,那可就不是这么算法了……,滑翔机也要看是什么翼型和翼载荷的,对动力的需求很不一样的,很难一概而论啊

网友:
只要能保证机机能慢慢的上去再慢慢的下来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电滑的做工很重要,优秀的电滑只要很小的动力就能维持飞行。

网友:
有好的电滑成品卖吗?推荐个,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