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 super没发射信号了.大家帮帮忙啦

楼主(2005-09-29):
RD6000 super没发射信号了.莫名其妙的发生了故障.前面还用得好好的.重新开机就没反映了.显示都正常.就是接收机没反映.拆开一看.发射管不工作了.没温度了.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帮小弟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A:
说实话:
我之所以一直不推荐使用RD6000就是这个原因。我已经前前后后见过不下20台6000遥控没有发射信号/其他都正常的现象。包括我自己就有2台这样坏的。按理来说是发射管烧毁(新的6000给发射管加个散热片是明智之举)。这样只能买原装的替换。用其他的 发射管你敢用吗。

楼主:
问题解决.哈哈.而且发现了6000其实最脆弱的不是发射管.而是另外有元件.其实6000其他部分真的是不错的.6000的发射管用的是C4735 发射功率比普通的都要大.达到了1.8W.其他用C23XX的都只有750MW等会发个帖子告诉大家6000真正容易坏的是什么.如何修好.省得侨洋到处宰人.哈哈

网友B:
RD6000还是不错的功能多

网友C:
RD8000是否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