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去炸新机,高手给把把脉!

楼主(2005-09-29):
这次是副翼横滚,全动前翼升降,没有用混控,所以发这边了。

俯视——重心应该在哪里呢?

腹部及动力。

未确定重心位置,所以电池位置也没法确定,就留了这么个电池舱。电池如何固定比较好?

网友A:
电池可以用透明胶带固定,电池仓前后塞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用透明胶带固定,电池仓前后塞泡沫

3Q!好主意。
不过透明胶带似乎粘了一次就不怎么粘了,准备用电工胶带上。

网友B:
可以用那种尼龙粘贴的东西啊

网友C:
重心试试主翼前顶角处,或者再往前一些。

网友:
进口纤维胶带这几天到货,高粘的那种,低价益街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那种尼龙粘贴的东西啊

还没确定电池位置,所以魔术贴还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试试主翼前顶角处,或者再往前一些。

确定?并不准备让小翼产生多少升力,另外重心也似乎难以移动到太前面。

网友D:
好机机,不错。小翼有连动吗?我看了好像有。等你说说飞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机,不错。小翼有连动吗?我看了好像有。等你说说飞行效果。

我没用混控,升降全交给小翼啦,所以也无所谓联动了。

飞行效果嘛……得看我这双手了。又快又贼的机机,前途未卜了……

网友:
造型不错~~
嘿嘿。爽飞吧。

网友E:
前翼的问题赶快去批萨那边找来看看,好象说效果不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翼的问题赶快去批萨那边找来看看,好象说效果不是很好的。。。。

在哪個版塊有?

网友F:
先把重心往前面调,然后全动力滑跑,要是不拉杆觉得头紧紧的贴地就往后调一点,反复实验,直到全动力滑跑的时候感觉机头有点若即若离就对了,嘿嘿,实验机就要有实验机的调法三……前提是的你的起落架要正常啊,不要让机翼有停机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重心往前面调,然后全动力滑跑,要是不拉杆觉得头紧紧的贴地就往后调一点,反复实验,直到全动力滑跑的时候感觉机头有点若即若离就对了,嘿嘿,实验机就要有实验机的调法三……前提是的你的起落架要正常啊,不 ...

前提是有起落架……

网友:
经验:从高楼把它扔出去,后面绑根线,不行就拉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用混控,升降全交给小翼啦,所以也无所谓联动了。

飞行效果嘛……得看我这双手了。又快又贼的机机,前途未卜了……

是吗?我喜欢,我今天也去炸机了,是小日本的-零战。没炸成,就是死了一个380马达。明天上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3Q!好主意。
不过透明胶带似乎粘了一次就不怎么粘了,准备用电工胶带上。

我用过一种泡沫两面胶粘KT板和板型电池相当强劲.才4块多一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吗?我喜欢,我今天也去炸机了,是小日本的-零战。没炸成,就是死了一个380马达。明天上图。

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以头抢地尔”

380直驱,我也挂过两只3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一种泡沫两面胶粘KT板和板型电池相当强劲.才4块多一卷,试试

那种东东粘过太恶心了,清理不干净。

网友H:
猫猫,今天不去飞吗?我已经飞回来了,6块电池,飞一次下来等马达冷了再飞,还不错,飞了3个小时,栽了2次,无大碍,下午没有风了再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猫猫,今天不去飞吗?我已经飞回来了,6块电池,飞一次下来等马达冷了再飞,还不错,飞了3个小时,栽了2次,无大碍,下午没有风了再去飞。

我躲在房间里,空调显示室内28度室外37度吓人!÷
可能傍晚才去吧。

楼主:
好了好了总算炸过了,顺便打倒xunicheng !

电池推到最前面,重心还是落在三角翼顶角往后一点点,结果……拉杆到底勉强能平飞,根本拉不起来。这直接导致了稍后眼睁睁看着它撞进灌木绿化带,竹子做的小翼转轴断掉。

飞行倒是稳当。

楼主:
下午又去炸过了,真的炸了……

虽然风很大,但是感觉还是挺好飞的,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不过最终……还是躲不过万恶的广告牌……桨消失了,机身折了——撞击的声音好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同意

网友:
我们有同样想法,我准备做JAS-39,瑞典鹰师,原理一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午又去炸过了,真的炸了……

虽然风很大,但是感觉还是挺好飞的,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不过最终……还是躲不过万恶的广告牌……桨消失了,机身折了——撞击的声音好大啊!

录象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录象没?

没有拍。
台风来了,冷空气也来了,一会出太阳一会下雨,风很大,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个空隙放飞的。

飞起来很轻盈,哪怕风呼呼吹,不过感觉有点怪怪说不上来——可能是飞惯了带翼型的飞机吧。这么小的机子做翼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两层KT上去太重了。

网友:
安慰安慰,乖乖猫。在做个新的,不要灰心。

楼主:
重做?我还想把机头部分重搞一下算了呢,后部是完好的。

网友K:
还是砸了,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砸了,遗憾

不过证明两件事:
1、傻猫是菜鸟;
2、这个机机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总算炸过了,顺便打倒xunicheng !

电池推到最前面,重心还是落在三角翼顶角往后一点点,结果……拉杆到底勉强能平飞,根本拉不起来。这直接导致了稍后眼睁睁看着它撞进灌木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证明两件事:
1、傻猫是菜鸟;
2、这个机机好飞。

网友:
安慰下
猫猫
从前看到后,开心

网友L:
强烈建议轰炸机群攻击此广告牌,将其轰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强烈建议轰炸机群攻击此广告牌,将其轰平

在下势单力孤,实在是……向全国模友求援了!

网友:
精神可嘉,鸭翼全动容易坏舵机.小心!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是吗?我喜欢,我今天也去炸机了,是小日本的-零战。没炸成,就是死了一个380马达。明天上图。

别一心想炸了,你那个京商零战在香港找了四天也没看到(不过没去雷达行),炸了看你怎么交待,那个油摩托还没上市,价格出来了

网友:
鸭式布局的前翼是要有一定迎角的,不然的话当然拉不起来了!

还有就是鸭式布局的特性就是起飞和降落时候的爬升和下滑角通常很小,还有就是如果你猛拉的话前翼会先失速,呵呵 ,自然低头,所以通常不会进入深失速。

楼主:
正在重整机头中……搞得粗壮了点,不过重量突破240克大关了。

楼主:
机头重整之后的样子,重达245克了。

网友:
鸭翼的失速性能良好,但是稳定性较差,真飞机都是用电增稳或直接用电传操纵的。
对模型飞机,可以用陀螺仪进行纵轴的稳定以达到增稳的目的。

楼主:
没那么严重,实际操控手感良好,再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乱飞的,没什么章法

网友N:
鸭式布局的安定性差?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N:
鸭式布局的安定性差?第一次听说!

因为人家以为猫兄的机子也是"放宽静稳定度"设计的嘛

楼主:
今天去爬山了……被迫的。

飞机的重心往后移,过了。

楼主:
NND,山脚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迎春花,我就是在那枝条的支撑下爬过去的,根本碰不到地面。

本来重心后了不好飞,还来个大风。

有个奇怪的现象是出手就往右边滚,几乎整不过来。

网友:
嗬嗬,猫猫啊!你的前翼比以前大了啊!重心肯定要往前调了。

出手翻滚几乎可以肯定是翼面不平衡造成的,有时候肉眼看只差一点点,甚至看不出来,可就是这一点点坏事。我的闪电三角翼第五代就毁在这上面,两边机翼蒙皮的时候用力不匀,差了一点点,结果是出手就滚,一直滚到摔烂为止。

楼主:
唉,看来还不成。

这个上次摔过可能有点问题了。

网友:
那就加大副翼,呵呵

网友:
鸭翼之所以俯仰安定性差,是因为鸭翼机不同于常规布局飞机。
常规布局飞机的尾翼是产生负升力的,这令飞机在受扰动而抬头时由于迎角增大使尾翼负升力减少而能自动产生低头力矩。
但鸭翼机正好相反,它的鸭翼是产生正升力的,这令飞机在受扰动而抬头时不能自动纠正,反而因为鸭翼迎角增大而使抬头状态越发严重,最终导致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别一心想炸了,你那个京商零战在香港找了四天也没看到(不过没去雷达行),炸了看你怎么交待,那个油摩托还没上市,价格出来了

哦!没事,模具都开好了,我炸的是自己的产品.那摩托一有,你帮我买一个.我想开.

网友D:
对了,我想做架X战机.你有没什么好建议呢?我打算用KT板做,用无刷.上下X翼做连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我想做架X战机.你有没什么好建议呢?我打算用KT板做,用无刷.上下X翼做连动.

用混控吗?我觉得X战机可能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O:
常规飞机一待抬头过度,小小的尾翼根本就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负升力压底机头,还因为主翼在前尾翼在后,尾翼的作用力慢于主翼.鸭式布局则相反,前翼也是产生正升力,但抬头时前翼早于主翼失速,产生低头力矩,从而防止主翼失速,所以鸭式布局的飞机调得不好容易波浪飞行就是这个原因.
当年莱特兄弟试飞成功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和利用这一特性有很大关系,而同期采用常规布局的先驱者死了不知多少.

网友:
龙兄弟,要做X战机不是不可能,但你先让大大搞个风洞先,然后在机身两侧偷偷修出边条,再装个陀螺仪,把迎角定在20度左右,吹10小时风或摔10架机,大概有80%的可能搞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常规飞机一待抬头过度,小小的尾翼根本就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负升力压底机头,还因为主翼在前尾翼在后,尾翼的作用力慢于主翼.鸭式布局则相反,前翼也是产生正升力,但抬头时前翼早于主翼失速,产生低头力矩,从而防 ...

我的机子重心偏后被风乱吹炸了好几次也没有重伤。失速状态下很少高速撞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