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修复记录--告诉大家RD6000最脆弱的元件

楼主(2005-09-29):
今天我的RD6000终于罢工了.其实也就是没拔天线调了一刻钟450.以前都发帖提醒别人一定要啦天线用RD6000的.今天疏忽了.在一次重新开机后.亚托一点反映都没有了.发射机本来发热的部位也没温度了.当场晕倒.倒霉的事情还是被我遇到了.当时以为一定是发射管挂了.拆开机器.观察了一下发射管.是一个C4735.三洋的管子.似乎没有发黑.查一下资料.发射功率1.8W.看参数似乎是个不错的管子啊.在线测量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先不管.拆下来换一个通用的再说.烙铁刷刷几下.从一个振华PCM上的一个C23XX的管子换上.这也是三洋的管子.基本功能和C47XX一样.就是发射功率只有750W.小了不少.装上后开机.亚托还是一点反映都没有.再次晕倒.量了一下拆下来的原装管子似乎没什么问题.郁闷啊.发傻似的看着一块扳子东量量西量量.突然看到一个黑色4脚封装的管子.似乎是一个三端稳压.以前佳宝的混空上烧过一次.这次6000上是不是也坏了?结果上点一量.电压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了.是不是原因找到了呢.查了一下稳压器上的参数.是一片8C3Z  原来就是一片贴片封装的78L05.而且电流才100MA.不管如何.手头只有普通封装的先换上再说.结果在电烙铁刷刷刷几下后.通电测试.搞定.亚托又动起来了.
事后想想以前都说6000的发射管不好,似乎是冤枉了他了.6000的发射管用得还是比较大的.之所以那么多人都坏.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只有100mA的78L05.承受的电流实在太小了.长时间工作肯定不行.加上不拉天线使用.电流增大.就更加容易坏了.下面是2 个照片.1号照片里的长方形一边3个脚.一边一个脚的元件局势坏调的贴片的78L05.第二张上的三极管一样的就是普通的78L05.如果下次朋友不信6000坏了.按照这个图换看看.很有可能就是拿过那小东西不行了.今天真是折腾我啊

我这个可是技术贴哦.斑竹考虑精华一下吧

网友:
老大,设备不好,修理是首检的就是供电阿

网友(2006-05-05):
好贴,收下备用!

非常感谢!字节字节.............

网友A:
感谢、支持。

俺也是RD6000,经常玩模拟器,当然没有拉开天线了,还好没有坏。

网友:
飞直机,六通里的  RD600  JR MAX66 ADT    Hitec 6通  以上三款哪款更好,老鸟帮忙评价一下啊,打算收一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

俺也是RD6000,经常玩模拟器,当然没有拉开天线了,还好没有坏。

玩模拟器时,拨掉晶体后,高频发射部分是不工作的,当然不会烧了。

网友:
辛苦了楼主.,但看不到图片,是固意的吗?

网友:
发射功率750W???不会吧.......那要多远啊????是750mW吧..?

网友:
我用的也是RD6000  super   又学了一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