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皮带400和电子设备,请大家多指教.我要飞了!!!(有图)

楼主(2005-09-30):
大家好,小弟的400万事具备,就差技术,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用的是RD6000发射,RX611接收.
  把RX611外壳拿掉了,因为鸡头罩盖不上了,没关系吧???

皮带整机的轴承不是凸边的,可我买之前问过葵花小子,他说跟皮带升级件一模一样,难道他没注意??

主桨横轴跟副翼轴不垂直,没太大关系吧??

陀螺好小啊!这个是双感度的吗?双感度什么意思啊???

陀螺放在这里是最佳位置吗?可否放到前面接收机下面机架的空格里??

我的尾舵摇臂向上,我看大家都向下,没关系吧?我觉得这样漂亮些!

小弟的宿舍,还温馨吧

网友:
接收机把壳拆了,摔机损坏的概率可能高些.陀螺估计装错了,要竖起来装.尾舵摇臂如果各行程都无阻碍,那就没关系.主桨横轴跟副翼轴不垂直,应该问题不大.宿舍很温馨,老婆很漂亮 桌上还有人民币

楼主:
你是东北人啊!!

才看出来,你的名字叫"忽悠"这不东北话吗?我是吉林的,在这里工作的.
谢谢你的帮助,楼上的.

网友:
这个陀螺仪我也在用,就是贴的牌子不同,应该里面都是相同的.用下来总的来说,练悬停锁尾效果不错,就是在急加油门或急减油门的时候会锁不牢,不过可能和我用的舵机也有关系,我是用GWS pico做尾舵机的

网友A:
晕了,竟然理解成"忽悠"!俺是"胡柚",俺在杭州啊

楼主:
我跟你一样的,你的也是400吧?我的陀螺是在商城买的,你的呢?我的贴牌跟商成广告也不一样的.

网友:
是啊,我的机机是400,陀螺仪在商城买的,我的贴牌是zoom什么的,记不太清了,据说这个陀螺仪和亚拖的RCE-400其实也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跟黑鹰()的也一样,不过黑鹰买400元,知道时已经买了

网友A:
是啊,黑鹰的东西倒的确挺便宜的,我买了套黑鹰的金属升级件,准备用在我的400上,7样东西才207元,可惜最近没空装

网友B:
主桨横轴跟副翼轴不垂直,没太大关系吧??

最好还是把它调垂直,陀螺效应是有90度的差角,你这样的话陀螺效应不充分,而且如果你用此机炼好了手,再去飞其它机机的话,可能不适应,舵量掌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黑鹰的东西倒的确挺便宜的,我买了套黑鹰的金属升级件,准备用在我的400上,7样东西才207元,可惜最近没空装

  如果你买的是7样,是不是多买了一件啊,主桨变距那个,因为黑应跟400不一样的,加我介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桨横轴跟副翼轴不垂直,没太大关系吧??

最好还是把它调垂直,陀螺效应是有90度的差角,你这样的话陀螺效应不充分,而且如果你用此机炼好了手,再去飞其它机机的话,可能不适应,舵量掌握不好。

哦,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买的是7样,是不是多买了一件啊,主桨变距那个,因为黑应跟400不一样的,加我介绍过的

对,据说是有用不上的,但现在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桨横轴跟副翼轴不垂直,没太大关系吧??

最好还是把它调垂直,陀螺效应是有90度的差角,你这样的话陀螺效应不充分,而且如果你用此机炼好了手,再去飞其它机机的话,可能不适应,舵量掌握不好。

  不垂直跟下面的连杆有关系,我的400还没飞已经调的不象新机了,不过调试也很开心的.各关节比较灵活的.所以不想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竟然理解成"忽悠"!俺是"胡柚",俺在杭州啊

  不好意思   想家想的   胡柚是什么啊

网友:
朋友你的老婆跟我的同事好像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买的是7样,是不是多买了一件啊,主桨变距那个,因为黑应跟400不一样的,加我介绍过的

可以用上的,只要自己加工便成了!

网友C:
哈哈

楼上的 两位好 “墨迹”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 两位好 “墨迹” 呀

  你也会说"墨迹"啊    好亲切啊

楼主:
为什么 我在线  可壮态显示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