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G2的安装碟虚以了!还说要我放碟呢?在线等。。。高手请进。

楼主(2005-09-30):
为什么我把G2的安装碟虚以了!还说要我放碟呢?在线等。。。。。

网友:
虚拟光驱软件需要设置
     模拟选项->打开所有选项

网友:
把它要求的盘符指向虚拟出来的盘符,要对应好。

楼主:
你们是用什么来软件来虚拟的呢??谢谢你们,我用 东方光驱魔术师

楼主:
模拟选项->打开所有选项    不明白。。。。。

网友:
你用DAEMON试试看,比较方便!

楼主:
DAEMON 这个是英文的!不太会用!我的G2安装的后序名是*.iso的

网友:
东方光驱魔术师 不行,换成DAEMON 马上就行了,我试过,开始时也是见东方光驱魔术师 是中文的所以就用了它,总是不行,后来换成daemon就行了,不骗你的,你可以用金山快译来翻译

网友:
换盘符就可以了

楼主:
换盘符  不明白!!谢谢铁皮  !!

网友:
从你说的情况感觉你对电脑不是很熟悉 你最好去找个以前打电脑光盘游戏的人 他们对虚拟光驱很熟悉 现在不是教你模拟器了 是在教你怎么弄光驱了

楼主:
呵呵~!现在光驱问题可以了!还有个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什么ManualTX2000.doc文件可能出了小问题~~!!!

楼主:
现在出现了。。。。。

我现在一打开G2就出现这个框框,还有G2的声音......
wait
    The transmitter interface driver has not been installed yet.Please follor the instructions in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manualTX2000.doc. The Program will now exit.

                                                                                     (OK)
按了OK就出现下面的框英文。。。。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OK)
按了OK再出现一个不知道什么框框了!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2006-02-21):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打开G2就出现这个框框,还有G2的声音......
wait
    The transmitter interface driver has not been installed yet.Please follor the instructions in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manualTX20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是否需要狗?求教

网友:
是说你的遥控器驱动没有装呢.

让你对照C:\Program Files \RealFliht\manualTX2000 安装驱动呢.那个manalTX2000是个Word文档,详细地说明了装驱动的方法.只要照着上面的图去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