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装配中,使用什么润滑油呢?

楼主(2005-09-30):
由于准备不够,没买模型用的润滑油,而普通的机油、黄油等润滑油对塑料制件有氧化腐蚀作用,所以不敢用。
我这里是小地方,买不到塑料润滑油,好像大家说的硅油也没的卖,各位知道还能用什么油替代最接近吗?最好是很常用的,缝纫机润滑油行不?
先谢啦~

网友A:
不行,这一类的油对塑料也不好

楼主:
医用凡士林?

网友B:
单向轴承需要油,暴露在外面的部件都不用上油了~

网友C:
呵呵,可能很多人会笑,其实塑料件用食用植物油就可以.
因为塑料有滋润滑特性,不易磨损的地方是不需要上油的.

楼主:
俺有分析纯的蓖麻油。。。

网友D:
原帖由
hunter3618
于 2005-9-30 12:48 发表
医用凡士林?

网友E:
对,应该用凡士林,这种东西对塑料没有腐蚀性

网友F:
外面的部件基本不需要加油,尤其是球头连接部位,灰尘容易黏附在上面,很快就将球头磨损了,要加油的部位只有轴承和一些滑动部位,加润滑脂比较耐用些,加缝纫机油转动阻力比较小些,但不长久。主轴和尾轴的滑动部位涂少量润滑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