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cpm碳身舵机安装及各控制拉杆长度设定和连接位置!! ...
求ccpm碳身舵机安装及各控制拉杆长度设定和连接位置!!!谢谢!!

楼主(2005-09-30):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正在组装,昨天已经安装完了舵机,连杆长度数据我稍后发给你供你参考。
但我也是摸索着安装,我感到碳机身配的连杆长度略短了点,球头扣不能上得太里面,不然长度不够

网友A:
最长的一根:29mm
中等长的那根:22mm
最短一根:15mm
这是我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