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救呀。飞不起来。

楼主(2005-09-30):
商场zm400有刷皮带版+11v锂电。用的是木桨。飞不起来。没发现有双桨什么的。油门开到最大后有些飘。能在地上当车开。还有
电机
至少有80多度吧
是动力不行?超重?还是桨没调好?请赐教!

网友A:
飛不起來~~有很多很多原因啦~~~~
可能螺距沒調好~~所以電機才會那麼熱
也可能電子調速器輸出不對
也可能電池出問題(因為不平衡所以輸出不到11.1以上)
也有可能裝配有誤 造成阻力太大
也有可能遙控器設定有誤 所以無法全油門運轉
也有可能.................................
有太多可能啦 別急!!一項一項找原因

网友B:
马达最好换成无刷的
有刷马达飞400级电直很吃力。

网友A:
還有一種可能~~
主軸與當中的單向軸承鬆脫了
也可能照成這種情況~~~~~~~

网友C:
马达最好换成无刷的
本人飛的是軸傳Z400无刷版很夠力,之前飛有刷#35僅能飛4尺高又耗電,但張電机調換之后也可輕鬆飛起來
无刷系統個人覺得是必需品

网友D:
原配有刷电机悬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电机很烫,飞不起来就适当减小螺距。如果电机不很烫,飞不起来就适当增大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