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电调、遥控、接受

楼主(2005-09-30):
设备:翼龙 原装电调两个,ESKY四通遥控器,接收不知道啥牌子,如图

故障现象:
各个通道接舵机,拨动摇杆舵机都有反应,但是

1、一个电调接上去后,推油门没反应,全油门是电机嗡嗡响,但不转

2、另外一个电调接上去后,推油门能转,但转速很慢,可能只有正常的一半,但是可以调速!

请问是不是电调不兼容,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A:
接收机是,是西安孵化器的,效果不错

网友:
那个翼龙的电调好象和某些接受机不能兼容,我曾用futaba的r136接受机,打开电源就狂转,根本不能调速,好象是电调的参数和接收机的参数不一样,查查以前的老帖吧,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是,是西安孵化器的,效果不错

同意,偶也有一个,不过是4通的,用起来很爽

网友:
敢肯定。

是电调的问题了。电调的 行程和遥控不配套。翼龙的电调就是这样的。和大多数遥控油门行程不一致,

楼主:
可以建议一个兼容性比较好的有刷电调吗?实在不行我就只有换无刷了!

网友B:
西安孵化器

他们的接受能不能用在JR-MAX-66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建议一个兼容性比较好的有刷电调吗?实在不行我就只有换无刷了!

单独卖的电调都是标准的,就翼龙原装的不标准,被你赶上了。
翼龙的电调可以改成标准的,这个论坛里有,你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接受能不能用在JR-MAX-66上?

QQ86835518 开心就好,问他吧,他是厂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