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转子无刷问题。

楼主(2005-09-30):
普及版。一直正常,今天拿出来着机不转了,不断的抖动。电调没有问题,试过内转子的无刷电机,很好用。

我以为是线断了,自己按网上方法绕了一次线,还是一样。

请教这是什么故障?是否要得绕?那种绕法比效容易成功?说清楚点,本人很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及版。一直正常,今天拿出来着机不转了,不断的抖动。电调没有问题,试过内转子的无刷电机,很好用。

我以为是线断了,自己按网上方法绕了一次线,还是一样。

请教这是什么故障?是否要得绕?那种绕法比效 ...

之前用的和现在用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呢?
电压高了,可能导致转速太高,电调不支持(因为外转一般极对数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和现在用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呢?
电压高了,可能导致转速太高,电调不支持(因为外转一般极对数比较多)

终于有人回了,呵呵。。。。一样的电池。我杯疑是电机里面有短路,我换了粗线绕,这两种情况都是使转速提高的。可能是你说的问题了。用什么线绕,怎么绕成功机会大一些?

但话又说回来,我那个无刷的内转子转速比这只高好多倍啊。应该说也不会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回了,呵呵。。。。一样的电池。我杯疑是电机里面有短路,我换了粗线绕,这两种情况都是使转速提高的。可能是你说的问题了。用什么线绕,怎么绕成功机会大一些?

但话又说回来,我那个无刷的内转子转 ...

电调支持的转速和磁铁的级对数是成反比例的,比如说,一个电调可以支持 2极的马达 10000RPM ,但支持4极的马达则只能到 5000转了。(一般情况下,内转极数比较小,一般都少于6极,而外转则一般大于12极)
你可以先用比较低的电压先试一下可不可以用,如果还是不可以用,估计真的是你绕线有问题了。

使用星形绕法和提高绕线匝数均可以降低 KV .

楼主:
我用4.8V的电池试了,不转,还是那样吱吱吱的响。星形绕法怎么绕。麻烦贴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8V的电池试了,不转,还是那样吱吱吱的响。星形绕法怎么绕。麻烦贴个图。

http://60.248.126.232/rcbluesky/ ... 9925a584ab1149d531f

这颗马达网上有一系列的资料,算是很经典的。

楼主:
谢谢你耐心回复。我刚才又绕了。星型绕法。

还是不行。

电调好像就是不认外转子一样。吱吱吱的响,就是不转。我没有另外的外转子。但用几个内转子电机都能正常驱动。怪!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B:
会不会是内芯不绝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内芯不绝缘了

有可能啊~~~
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
打开看看,轴承还是好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