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6通道遥控器是PCM的,看看它用的单片机

楼主(2005-09-30):
用的是 ATMEL的单片机,型号是ATTINY26L
RISC 结构的8 位单片机,在16MHZ 频率下处理速度16MIPS
2K 字节的FLASH 存贮器支持ISP编程
11 通道带内部基准参考电压的10 位AD 转换器
支持单端和差分模拟信号输入
128 字节的SRAM 32 个通用寄存器
128 字节的EEPROM 存贮器
11 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有独立的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支持端口键盘中断
2 个8 位定时/计数器带预分频捕捉比较
高速PWM 二路PLL 时钟功能
可用作SPI I2C 和三线总线
最多16 个IO 口每个IO 口可负载40mA 的电流总电流不超过200mA
可选片内/片外RC 振荡、石英/陶瓷晶振、支持32.768KHZ晶振
内置模拟量比较器
溢出时间分8级可调的带独立振荡器的看门狗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和可编程低电压检测BOD复位电路
ATTINY26L 工作电压2.7V-5.5V 工作频率0-8MHZ
ATTINY26 工作电压4.5-5.5V 工作频率0-16MHZ
保密性能高

以下是我拆开遥控器后拍的照片,另外,放大管用的是三洋的2SC2314,这个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A:
单从电路方面来说,你觉得这款遥控器怎么样?主要是和futaba的4vf对比,在稳定性和精确性上面。
还有,它的电位器你看了后感觉怎么样?国产的电位器好像精度还是不高,寿命也不长吧,如果电位器换成进口的会有很大改观吗?
本人拆过自己初中买的振华938 还有大一买的新幻想,感觉国产的东西还是在进步。电路方面其实并不比国外的差,原理都是一样,主要是组装的精度的问题,还有些主要元件“电位器”的选购上,我自己现在还在用自己的这两个遥控请,但舵机我认为还是用futaba或别的国外的牌子的,这样搭配起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另问:华科尔的遥控器可以接普通的别的接收机使用吗?比如飞高的同频率的多通道接收机?当然是把方式调成pp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从电路方面来说,你觉得这款遥控器怎么样?主要是和futaba的4vf对比,在稳定性和精确性上面。
还有,它的电位器你看了后感觉怎么样?国产的电位器好像精度还是不高,寿命也不长吧,如果电位器换成进口的会有很 ...

认真关注,(华科尔的飞机我不欣赏了,遥控器还可以。)以前试过,不行。但现新产品听讲也不行。虽然也是PPM但闻说与众不同。

楼主:
这个发射机好象只能用它自己的接受机,我用FUTABA R115接受机试了试,一点反映都没。
现在用的时间不长,电位器好坏短时间看不出来,不过这个要是出了也好解决 实在不行去电子市场买4个进口的换上就是啦。
问题是万向台设计不好,刚到手时手感不错,时间久了就松动了 甚至出现过弹簧杠杆脱落的情况,要拆开自己处理一下,我是拿热溶胶固定的,现在暂时没问题了。
电路上我不清楚具体的好坏,不过那些电线和插头安排的不错,挺整齐(像个正经遥控器了)。
电路板的焊接不够好,照片上也看的出来,太一般了(比振华还是要强些,哈哈)。

网友B:
请教凭什么说它是PCM而不是PPM呢?

网友:
对于国产遥控器 大家是要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你是一个懂些电子知识和焊接功夫比较好的情况下的。嘿嘿
现在不是很多国外品牌的遥控器也在国内设厂了吗?
它们的元件我想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管理和品质监控上
国产的遥控器买回来后,首先要接上好的舵机,不是原配的哦,futaba的或是jr的,试下,看看精度,记住每个摇杆每个方向上面有没有虚位,微调有没有虚位。某个地方有没有抖舵。
然后拆开遥控器。先不要动手,观察一下,最好拿个笔记下线的接的地方。
然后把电源线焊开,后盖拿走。
首先解决摇杆虚位的问题,国产的模具稍微粗糙些所以造成虚位,可以打开万向接,主要观察电位器轴与摇杆的连接,可以加胶或垫东西解决。
然后是电位器,看看它 的做工怎么样,进口的就不用拆了,国产的话可以打开,把触点的压力加大点,还要注意电位器的引角与炭膜一般是用铜的铆钉压在一起的,有的会松动,造成抖舵,用尖嘴钳用力夹夹。
电路板部分,可以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焊点锡比较少,或者觉得有可能松动的地方,另外正反舵开关也要注意,要是接触不好,也会引起抖舵,如果不需要这个功能,可以直接用导线焊死。
电路部分其实国内和国外都是用的很成熟的芯片,这个懂电子的 是不会怀疑性能方面的。电路上的几个中周和可以调节的电位器,电感不要随意动,这样会影响发射频率的,还有要是你很少和很多人一起玩遥控,可以把晶体焊死,避免的可能的接触不好引起的抖舵。
忘了说 怎么拆开遥控器,
先拆下后面的螺丝,然后把天线旋转下来,就可以打开了
遥控器的芯片其实觉大部分都是6个通道的
只是芯片上多的通道厂家都没有使用,一般都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空的地方没有安装元件,
如果你会手汇电路图出来,很容易发现其它几个地方该装上几个什么元件,只要和已经安装的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增加一个通道只需要两三个电阻,两三个电容,一个电位器或两个,可能有的需要一个二极管
一般的电容都是 103的 就是10000p 电子市场上1毛一个吧
电阻可能是 几k到几十k的 几分钱一个 买16分之一瓦的
电位器 有的是20k 的 有的是 5k的 但一般就这两种型号 几元一个
那种很小的二极管都是 1n4148型号的 也是1毛一个

我改装过的 以前振华的938四通的遥控器,其实陪的电路板是7通道比例的
新幻想cn1b两通是4通的板子,都可以很好改装
现在性能用起来也很好
舵机我个人不建议振华的舵机,我的三个几乎都很慢还有跳舵,可能我的进水了
新幻想的和futaba的3003差不多性能,比较准确,声音要大点,速度眼睛开不出来快慢
我用himark的微型舵机也还可以
还买过30元一个的10g舵机,现在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凭什么说它是PCM而不是PPM呢?

顶一顶,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C:
是PPM的,别信他,我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PM的,别信他,我测过的!

那么PPM信号有没有接到教练线接口那里?

网友:
老大,用不用单片机跟是不是PCM有什么关系?

网友D:
继续讨论!``有人想学呢!~```PCM跟PPM有什么区别吗?FM比AM好'PCM又比FM抗干扰性好!```那么PPM呢?

网友:
也不是通用的PPM,不兼容的

网友:
华科尔的控是非标准的pcm控,所以他跟其他的接收机不兼容!14楼的,AM和FM是载波方式,而PPM和PCM是编码方式,载波跟编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非标准的PCM?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_^

楼主:
对不起,我说的可能太随便了,具体是PPM还是PCM我也没去测,只是用PPM接受机没反应,我当时拆开以后看到这个单片机就想可能是脉冲编码调制的(当然单片机也可以用做PPM),具体不知道哪位兄台能说说。
另外,回14楼的,PPM是脉冲位置调制,PCM是脉冲编码调制。

网友:
应该是非通用的PPM

网友E:
从照片上看,高频部份的电路设计很差,这不是音响、不是直流迥路,排的那么整齐为了好看?中看不一定中用。

网友:
这个华科尔真是的!````普通一定不行吗??这样能节省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照片上看,高频部份的电路设计很差,这不是音响、不是直流迥路,排的那么整齐为了好看?中看不一定中用。

请问照片那部份是高频部份呀?它的设计怎样差呢?能详细点讲讲吗?

网友(2005-11-09):
引用 网友B:

请问照片那部份是高频部份呀?它的设计怎样差呢?能详细点讲讲吗?

顶一顶,怎么没有回应喔,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照片上看,高频部份的电路设计很差,这不是音响、不是直流迥路,排的那么整齐为了好看?中看不一定中用。

他个高频做的一般,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不过他内部的程序确实不敢恭维!做个黑箱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24楼意见,它的高频发射部分也不是很差,不过是玩具级的,发射的可靠性也还可以,只是功率小...
华科尔的遥控不可靠很大程度是它的接收机的问题,主要是接收的译码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继续讨论!``有人想学呢!~```PCM跟PPM有什么区别吗?FM比AM好'PCM又比FM抗干扰性好!```那么PPM呢?

ppm=fm说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pm=fm说法不一样而已

懂一点的人们,看到你的等式,也该哭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懂一点的人们,看到你的等式,也该哭泣了!

同哭

网友H:
好复杂的知识,不懂,前天买了一套,昨天勉强会用了,听说它可以混控,怎么设定?(就是固定翼V尾的那种)

网友:
发射与接受应该一起来看的
这2方面是一体的,且可以互补的.
接受灵敏度可以用发射功率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复杂的知识,不懂,前天买了一套,昨天勉强会用了,听说它可以混控,怎么设定?(就是固定翼V尾的那种)

你沒有看說明書嗎﹖應該沒有固定翼V尾的程序。

网友:
说一下 PCM.PPM.FM.AM

AM:   遥控器的高频发射载波的调制方式是“调幅”,载波的幅度是变化的。
FM:   遥控器的高频发射载波的调制方式是“调频”,载波的频率是变化的。

PPM:  比例遥控的信号方式
PCM:  遥控的信号方式是用的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照片那部份是高频部份呀?它的设计怎样差呢?能详细点讲讲吗?

图片上的右上角有一个晶振座,向在的地方就是本振及推动部分。

网友I(2005-12-29):
发射电路不好,功率大不也可靠性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射电路不好,功率大不也可靠性高了吗?

可靠性与功率大小没关系,可靠性只与设计、元件质量与制造工艺有关,元件质量现在都不成问题,如果设计也没问题?!那就看制造工艺的品质控制。单电位器我们就找了半年多,我们说不行的制造厂家说华xx用的很多!我们对厂家讲你们的产品通不过二万次的寿命测试,华xx是华xx的事,从这件事也大概了解整个的质量程度。从他的电路板设计输出功率就不可能大,飞飞小电直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懂一点的人们,看到你的等式,也该哭泣了!

不太懂,但也哭了!

网友(2006-10-18):
他的东西垃圾死了,我的4号机器只用3天,接收机就突然冒烟,然后陀螺仪功能没了
找人拆开看发现一个芯片烧拉,好臭

垃圾~~~~~~~~~~~`打击我的信心

网友:
他们的东西不好的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