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级神龙油直理改装成电动的大家可行吗.

楼主(2005-09-30):
30级神龙油直理改装成电动的大家可行吗.

网友A:
當然可行,
外國有成品
不過光是電機就$3xxx多.

网友B:
你 别被2楼的吓坏 了 。
当然可行。饿日切已经好几个 朋友改长呢公共了。你可以去 5IRC看看RADIO的帖子。他的动力 是 凤凰80安+华迈B36无刷 。+CTJ的NIMH 3000电池。其他的设备就不要说了。和油动的一样。你看他的方法 ,其实就是个电条花钱。其他的都很便宜。B36马达400左右。电调可以买 辉盛的60安去掉BEC稳压电路。另外接 接受电池。这样就保证了设备的稳定。很便宜的

网友C:
神龙全金属比较重,因此耗电,玩的不爽,最好用天子或雷虎V2这些来改.

网友D:
将来电池会让你头痛

网友E:
V2 30改好了,几个老大也测试过,评价都不错,动力也非常好,不比用发动机差.电池也可玩6分钟左右,不过也想上面那位朋友说的,电池会让你很头痛,买旧的,很便宜,但要一棵棵去挑,买新的又买不起.后来超音速也跟着我改了一个V2 30,他就买新电池,一排电池就几百块.

网友F:
这么大的电直,不危险吗?突然转一下。电池花销比油贵把

网友G:
我改过啊,老兄

网友H(2006-01-04):
我也有新30级神龙油直也想改装成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