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 B28-35-12无刷马达

楼主(2005-10-01):
我在商城买的GS B28-35-12无刷马达套装,介绍说发热量小。但我这个温度高得摸不得哈。马达空载(就一个GS B28-35-12无刷马达放在桌上)的情况下。VK11.1V锂电油门3/4空转10分钟(跑马表记时)。用手摸了下。天那烫得不能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发热量这个问题不太好讲,任何电机都会发热的,他说的发热量小是要看和什么电机比。
总的来讲,这颗电机的效率很高,发热比亚拓的小,比亚拓的原装马达好用!
如果你有机会试亚拓的马达或Z400的原装B20马达,你就知道哪只马达的升温快了。呵呵
400级电直用这颗马达是非常适合的。
我现在用的是B28-45的规格,这种马达比B28-35更长,功率更大。

网友:

我在商城买的GS B28-35-12无刷马达套装,介绍说发热量小。但我这个温度高得摸不得哈。马达空载(就一个GS B28-35-12无刷马达放在桌上)的情况下。VK11.1V锂电油门3/4空转10分钟(跑马表记时)。用手摸了下。天那烫得不能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空转10分钟!!!!!
你不是吧....空转时的发热量是比负载是的发热量高很多的..

网友:
楼主看看进角调整的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马达是2极的,应该使用低进角。
我原来用中进角 就你说的那个样子 现在换了低进角 悬停一块电池下来 都不烫 而且下电后很快就凉了啊

网友A:
<<<楼主看看进角调整的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马达是2极的,应该使用低进角。
我原来用中进角 就你说的那个样子 现在换了低进角 悬停一块电池下来 都不烫 而且下电后很快就凉了啊  >>>>

这个马达不应该是2极的呀??????

楼主:
进角调那里?我只知道小日本的400有刷转尾盖就可以调进角。这个确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角调那里?我只知道小日本的400有刷转尾盖就可以调进角。这个确实不懂

无刷电调一般都有进角调整功能的。英文叫 timing tim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角调那里?我只知道小日本的400有刷转尾盖就可以调进角。这个确实不懂

那位高手说得是调电调的进角,不是调马达的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高手说得是调电调的进角,不是调马达的进角

不同的电调进角各不相同,具体看各自说明书。

网友:
对,调整电调的进角。我的电调是亚拓的。按照说明书调,很简单的啊。

网友(2006-05-26):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进角调整的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马达是2极的,应该使用低进角。
我原来用中进角 就你说的那个样子 现在换了低进角 悬停一块电池下来 都不烫 而且下电后很快就凉了啊  >>>>

...

GS内转子电机都是2级的。

网友:
天了,空载10分钟,马达还没坏,我船上用的GS540,空载的时间和带负载的时间一样时,空载温度要高相当多,我试过的,40A的电流工作一分钟还温温的,空载只7A,一分钟就相当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