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电源问题

楼主(2005-10-01):
请问各位老大,电动飞机接收机的供电是从哪儿供电呀,是直接电池组还是电调上供电?
我不太清楚,我看了很多电调没有给接收机供电的线头呀?????????

网友:
不需要单独线头的,通过电调的“舵机线”供电。

楼主:
是不是每个电调都有舵机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个电调都有舵机线吗?

不然怎么连接接收机啊

网友:
比我还菜啊!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
不是吧?什么样的.........?

网友:
一般接收机的用电是4.8V-6V.一般电调都有降压到这个伏数。可不要乱来,还有是直升机的话一定要用4.8v,用6V 陀螺仪有时会发疯。一定要小心。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能不能详细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能不能详细点呀?

你手上要是有一个电调就办了。电调上有一个三线的小插座,小插座和接收机的油门通道连接(电调的其他线分别和电机,电池连接)。这样接收机就不用再接电源了。接收机通过电调调压获得适当的电力。明白了吗?

网友:
有几个字打错了。不好意思。
你手上要是有一个电调就好办了。电调上有一个三线的小插座,小插座和接收机的油门通道连接(电调的其他线分别和电机,电池连接)。这样接收机就不用另外再接电源了。接收机通过电调调压获得适当的电力。明白了吗?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放完假我就去搞一个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