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E28040

楼主(2005-10-01):
各位,ELE28040无刷外转能否使用辉盛17A普及电调。另外,辉盛哪种外转能吊小旋风,KV值需要多少?我的小旋风加电池全重500克左右。

网友A:
小旋风加电池全重500克左右?
开玩笑啊,这么重,用B2040内转子减速好了
我订了一批B2040内转子和减速架,可以预定
11V
750g 以上的拉力没什么问题

想价钱便宜就把重量减下来用外转子无刷,350g以内很容易做到的,我的外转子都能吊

网友:
晕……这么重的小旋风啊……

网友:
ELE28040完全可以把500克的3D飞得不错。

不过话说回来,小旋风这么大的飞机如果搞到500克应该会很难飞的,并且现在的电子设备搞起来正常应该在400克以下还差不多。

楼主:
各位,ELE28040无刷外转能否使用辉盛17A普及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旋风加电池全重500克左右?
开玩笑啊,这么重,用B2040内转子减速好了
我订了一批B2040内转子和减速架,可以预定
11V
750g 以上的拉力没什么问题

想价钱便宜就把重量减下来用外转子无刷,350g以内很容易做 ...

拉力达到750g?用什么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力达到750g?用什么浆?

网友:
ELE28040电机,直驱1047桨,11。1V电池,电流18A,拉力900克以上。
GWS  0947桨电流11A,拉力750克。辉盛0947桨,电流13A,拉力800克。
以上全是实测数据。

网友:
这么重的飞机最好用外转子直区````
B2040的内转子配减束是受不了那么大的重量下的吊机的

网友:
用17A的电调有点危险,我用过,电调被我日烂了

网友:
17A的工作电流可以说基本够用了。

普及电调我担心的是兼容性的问题,如果运转没问题的话就可放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