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急救!火鸟设备更换电源线后接电源舵机无反应!遥控器打舵也无反应!具体情况请看贴

楼主(2005-10-01):
403的接受改在飞翼上!```舵机线改完后无事~~```闲电源线太短~````便重新接过了电源线~```和动力线~````再接电源舵机就无反应?!!!怎么都不动了!``````但还是有信号输出的!```(`用手掰不动舵臂)~````期间焊线时没有拔电烙铁的电源!~```估计是静电…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大家!

楼主:
对了~```无动力电源输出(测不到电压)不知道是不是静电击穿了什么芯片了!```谢谢懂的人帮忙!

网友:
接收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3的接受改在飞翼上!```舵机线改完后无事~~```闲电源线太短~````便重新接过了电源线~```和动力线~````再接电源舵机就无反应?!!!怎么都不动了!``````但还是有信号输出的!```(`用手掰不动舵臂)~````期间焊线 ...

直接接个 4--6V 的电给接收机(不用接电调),看舵机有无反应,没有反应就是接收坏了,有反应则是电调坏了,查一下电调上的BEC 有没有电压输出。

PS:焊东西的时候是不用拔烙铁的,但你要焊的东西则一定不能是已经通电的,比如你焊电调,则一定要把接电调的电池取下来!

楼主:
可能哥们儿没用过火鸟那破机~`````舵机都是五跟线的~``晕啊~`接受是集成板(单层PCB)动力电源线也是从PCB板上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