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救救我的锂电

楼主(2005-10-01):
商城买的AKE 10C 1950mah的锂电 飞450飞的挺好的。因为有事 充满电放了将近2个月没有飞 再飞的时候就动力不足了 只能在地上蹦。用S400平衡充充电两次了 没有什么好转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能挽救我的锂电。

网友A:
不是经常飞,听讲充40%比较保险

你的电池看到要有心理准备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经常飞,听讲充40%比较保险

你的电池看到要有心理准备了~~~晕

充饱电,放两个月应该不会坏的。
这样查一下看:

你看下是不是胖了呢,如果没有胖的话,建议你拆开来,查查是不是里面哪个焊点接触不良。
再就是充饱电后,量量电压是不是正常 (二节锂电,8.4V ,三节锂电 12.6V)

楼主:
我拆开看了 没有大肚子 里面的焊点还可以 充饱以后的总电压是 12.1 每个单体是 4.15 3.79 4.15 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完蛋了?

网友:
中间电池电压只有3.79V的话,这个电池组肯定不行了。

网友:
把好的改在一起,搞成7.4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