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问题

楼主(2005-10-01):
飞油机时间已经有快俩年了 技术也没有什么长进 只能做些简单的航线 倒飞 在想进一步提高 就有些困难了 怕摔啊 呵呵 准备买个电直来练习3D 我对电的不了解 想买个配置比较好的 目前我的设备是10X 用原配的接收可以吗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原配的当然可以,就是要从新买4只舵机就行了..

网友B:
那看来450很适合你啊!

楼主:
是啊 我们这天冷了就不能玩了 在体育馆里玩电的应该很有意思吧

网友B:
体育馆能让玩吗??还是楼上的兄弟就在体育馆工作?

网友C:
10x 的接收可以用,我目前用的就是它,但是个头太大,只能邦在机体下面,再有就是重量也有一点大,770s是最合适的选则.

网友D:
亚拓飞3d没有压力,我就打算先450上练,再练油机

网友E:
10X的接收完全可以胜任
就是舵机最好配好点的
如果上4个HS 56那他的性能绝不亚于雷虎50的飞机
除了抗风性能

楼主:
谢谢 冬天我就准备拿它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