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PA232今天首飞

楼主(2005-10-01):
.   我的CPA232今天早上去首飞,表现得很好,可是在飞练习机时,来了几个电话,接听后,练习机炸了,不过现在已经修好了,明天又可以飞了......

. 232的机身是在网上邮购的二手货,做了很多加固,机头也做了改善,把发动机正装了,取消了机头罩,所以操控性很好。动力用的是三叶53级二冲(全新),全油门时,爬升力度很猛......

网友A:
CAP232是好飞机........
我的已经卖掉了,有点怀恋......
但是千万不要速度不够就拉杆.容易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232是好飞机........
我的已经卖掉了,有点怀恋......
但是千万不要速度不够就拉杆.容易乱翻

我的CAP232做“回环”与“倒飞”还是比较容易的,拉杆爬升的角度很大,几乎接近直线上升,可能是动力强劲的原因吧。但做侧飞有点掉高度,可能是方向舵面调的角度不够大,回家后已经将方向舵的调整角度加大了......

网友:
LZ好NB哦!

网友:
电话先开成震动

网友:
如果做回环,不要猛拉杆,应该平飞进入后慢慢的加大杆量,这样回环才圆啊,到顶点后要收完风门,快回到平飞线路时慢慢给回风门

网友:
同意4楼的建议,我以前也有一架这样的飞机,用的也是新款53发动机,平飞时大角度拉杆的话很容易失速的,呵呵,可惜我的那架机机在练吊机时坠毁了!

网友:
这机机长得还蛮朴素的,不错

网友:
做工问题还是相机问题,感觉不太精致。

楼主:
.   这机机是二手的,前机主已经炸过机,后来重新蒙了皮才到我的手上,我只做加固,没有美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