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菜鸟,跪求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05-10-02):
小弟是一个刚刚由玩火鸟403转飞3D的菜鸟,手上有木制3D一架,无刷,里电。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不是飞行或者特技动作的问题,而是降落。每当电量不足的时候,鸡鸡就会向下斜插,拉尽尾舵都不能平飞降落,已经小炸几回,请教各位高手了,出什么问题了。现在飞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心理阴影了。
,我的鸡鸡
内部

网友A:
哇,RCGROUP上面很热门的mini Funtana

 你玩的太过火啦,3D机不带动力是很难降落的,别用光电池。对寿命也好。

 真难为你了!飞完火鸟就玩这么高级的3D机

网友B:
飞机哪里买的。多少钱?
降落的时候不要一直拉,让飞机斜插下来,离地一尺的时候再拉一点就好了。

网友C:
你这机机是自已做的吗还是买的呀?

网友D:
中油门对准跑到高度10m左右。。
收油门。。小油门降高度。。。要稍微有一点速度。。
快接地收油门。。。ok了

网友D:
降落一定要有速度。。。
你每次降落飞机都失速了。。。

网友D:
你飞机好帅

楼主:
我坦白,鸡鸡是买的,290rmb。具体哪里买的不能说,因为涉及别人的商业机密,是国内帮国外做的,只出口,不内销。包装合说明书都是英语,连盒子上的维修部门都是印着美国麻省,厂子的老板是我爸的朋友,才弄到一架。

楼主:
特帅呆王子说得对,这就是mini funtana,还有就是装完鸡鸡以后总觉得重心靠前,是不是这个有影响??

网友A:
像这种成品的飞机,一般按照常规的配置重心就是刚好的了 除非你的电机和电池很重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同意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虾的指导,经过调整重心以后,好多了。但是我还想知道吊机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G:
调油门~```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