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添灯[多图]

楼主(2005-10-02):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把大脚的灯亮化工程完成了。详情请见图片。稍后我会上录象
晚上照的,没带三脚架,找了个凳子放上面照的:)
全车装了高亮LED18个。白色12个,黄色4个,红色2个,还有1个闪光变色LED放天线头上了,自己焊了个LED限流电路,独立3电池供电。弄了好几天,原来准备加闪烁电路来着,后来感觉效果没有长亮好,就没加

开闪光照的第1张:

下面是暴光4秒照的: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少后我会上内部结构照片和晚上跑车录象
昨天晚上出去唱歌时带着车来着,一直开到练歌房,一路很吸引人,很多人都停下来看哦,还有的开车的也停车下来看

网友A:
赞一个!

能不能把车壳打开照一下安装和连接的细节?我觉得尾灯的效果一流!

我的海博星虽然挂了,但手里还有一些白光LED,等以后再买车时也改一下车灯。

网友A:
那个《我的大脚漂移》就是您的作品吧?我记得是黄色车壳来着,您一共买了几辆啊,呵呵

网友:
呵呵,原来是电大脚!我的平跑也加了灯,不过白色的两的大灯,别的都没加!太麻烦

楼主:
大脚添灯跑车录象[4:05]
天比较黑,我为了突出车灯找的都是没灯的地方拍的,所以比较黑:)
还是右键,目标另存为下载,文件大小:13.43MB
http://www.1863.net/rcmovie/2005102/2005102.rm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的大脚漂移》就是您的作品吧?我记得是黄色车壳来着,您一共买了几辆啊,呵呵

一共2个,一黄一绿,绿的让我做加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能不能把车壳打开照一下安装和连接的细节?我觉得尾灯的效果一流!

我的海博星虽然挂了,但手里还有一些白光LED,等以后再买车时也改一下车灯。

这几天有时间我就做个详细的说明,和内部结构照片

网友:
还可以啊,就是下载慢啊,歌可以去掉的。

问一下,你车顶上的一排LED要是车子翻滚的时候就不全部挂掉了啊!

我的车子是经常被我搞的翻滚的啦

网友:
看的出你是个细腻的人,一个视频都要这样细心的制作,呵呵

网友:
楼主是直接接上电池的吗,可以试试通过一个电调连接灯光,这样灯光还可以变化强弱的。。。

网友:
好啊!我该多向你学习学习了!我的大脚才装了3个雾灯就很麻烦了!哈哈!

网友:
在这里我要跟你更正一下!你的录象的配乐不符合实际啊!还有!你应该要找个空旷而又亮些的地方来狂跑啊!这样才好看嘛!另外配乐方面我建议你配上摇滚的!我推荐一支:I am not the one

网友B:
大家说说,灯的电源怎么解决好呢?是用车的电池还是另外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说,灯的电源怎么解决好呢?是用车的电池还是另外加电源?

都可以,另外加电池会增加车的重量。用车上动力电池的话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我用的是3节AA电池

我用的是3节AA电池,充电的,用的自己焊的限流电路板:)
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加限流电路要不有些高亮LED会烧的,LED单个电流不能超过20MA要不准烧

网友:
录象是看完了。。。但是。。。看见好都是黑糊糊的。。。。
但开头比较做的漂亮。。。还有结尾。。。中途就是看见LED的发光。。。。好多地方就看不见车。。。建议到公路和街道上去跑。。因为有路灯。。。。我晚上就那我的油平跑去跑。。。狂跑。。。。我出动的时间就晚上2到3点钟哈哈蛮有那个赛车的味道。。。晚上跑的发动机声音还白天还要大。。。有感觉

网友:
黑灯瞎火地窜出去,肯定可以吓跑一堆人!

网友:
我也装了,4个13000高亮的LED白灯,装在前保险杠上,用费手机电池3.7V600的独立供电,4个灯的亮度已经足够亮了,楼主那么多等跑出去是有点刺眼了。

网友C:
应该可以前后装4个黄色频闪的黄色LED,然后和转向舵连上,转弯的时候应该可以有转向灯的效果吧?

网友:
太漂亮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前后装4个黄色频闪的黄色LED,然后和转向舵连上,转弯的时候应该可以有转向灯的效果吧?

我有点头晕了!该天把各自的车车打扮一下,来个嘉年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前后装4个黄色频闪的黄色LED,然后和转向舵连上,转弯的时候应该可以有转向灯的效果吧?

原来想过,可是需要用单片机做控制电路和检测电路,还有你转弯的时间很短一般,很少一直给舵,所以即使闪几下效果也没什么意义,还要耗费大量的电能在单片机上,所以后来我决定取消了。

对了这个如果觉得用AA充电电池比较重,可以选用手机不用的锂电池,电压也差不多,4.7V,要是买的话买一个单片的也就够了,那样可以减轻不少重量。

网友:
大家改!我也改!我的天线顶上是个红的自闪的LED,前保险缸是2个蓝的LED,大灯处是2个白色高亮LED,后保险缸是1个白色高亮LED,改天上图!

网友:
好呀,不过我担心发生翻车事故时灯会不会被搞坏,我的车在玩小跳时不小心会翻车的。

楼主:
我感觉还是我的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