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坏拉,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5-10-02):
充电器坏拉,大家帮忙看一下,就是那个兰色的看起来象电阻的电感,换上新的以后一通电就暴掉拉,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的这个充电器多少钱的那种呀?

网友A:
那不是电阻,是高压电容.你如果搞不定,发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电阻,是高压电容.你如果搞不定,发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谢谢这位模友,这东西才值18块,只是想学点东西,所以才想修,能告诉我怎么修吗

网友:
朋友,没有电路图别人不好帮你呀!
你换上器件就烧,说明电路板上还有其他器件可能也被击穿了。先不要急着换了,查查看周围是否还有别的器件坏了?

楼主:
我看拉的。电阻,电容没问题,但上面的二极管。3极管就不知道拉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了啊
如果是晶体管坏了
肯定是一通电就挂的啊

网友:
那是压敏电阻。

网友(2005-11-18):
不太懂电子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