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啊!今天一箱油都没飞完又摔了!

楼主(2005-10-02):
按上次贴上各位高手所说仔细调试了一遍,刚试车时确实爽很多了,可是一箱油快飞完时,高空悬停时突然熄火了我又没练过高空熄火降落,只有眼睁睁的看着机机摔下来了。还好只是练习架、平衡杆、脚架没用了,点火试车又都正常,抬头,抬尾45度,倒过来,
发动机
都正常,以前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电池
也正常,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正郁闷着啊,原因都找不到!

网友A:
先看看发动机是否过热和富油。有加副油箱吗?用成品油看看。我以前用三叶36HR和现在用雷虎TT50都没出现过空中熄火

网友B:
没加副油箱吧~~哈哈

网友C:
调的富油点
有点像过热熄火,调的稍富油点,换个火头。

楼主:
是呢,没加副油箱!火头有几个月没换了,当时拾起机机的时候我试了一下温度不是很热!
副油箱的作用有这么大啊!

网友D:
恩!!油直副油箱一定要加,你飞机飞的时候吃力吗?转速大概多少?

网友C:
副油箱
30的不熟,50的没副油箱别倒飞.另外看看油管是否太长.

楼主:
嗯,油管是长了点,我以为没事。转速的话没测过,也没见过别人的,都是试着六度螺距,油门一到中点就能离地,动力说不清OS32的,反正不是很满意。有时要给点油门,让它转一下,转速才能跟上来。
好像只飞悬停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