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如何调

楼主(2005-10-02):
400的大桨如何调,转起来机机就往一边移动,打舵机根本就没多少用。不知道是不是大桨没装好?看起来两只桨不太对称。如果是哪要如何调呀?

网友A:
照片不太清楚,但是个人感觉你的大桨桨距太大了。一般0点-2度,中点6度,高点8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太清楚,但是个人感觉你的大桨桨距太大了。一般0点-2度,中点6度,高点8度

  幸亏你说  我的中点是负的  呵呵  还好没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幸亏你说  我的中点是负的  呵呵  还好没飞呢!!

中点是负螺距???那你怎么飞啊??我没有螺距尺我是通过测量电流来估计螺距的~现在悬停电流在6A以下~估计螺距应该在5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点是负螺距???那你怎么飞啊??我没有螺距尺我是通过测量电流来估计螺距的~现在悬停电流在6A以下~估计螺距应该在5度左右~

开始我也觉得不对   还好充电器今天刚到   我调好了   冲好电就试试  真有点激动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也觉得不对   还好充电器今天刚到   我调好了   冲好电就试试  真有点激动  呵呵

呵呵,祝你试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