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飞402了,感谢飞羽。

楼主(2005-10-02):
只是不知道电池怎么固定,暂时用橡皮筋固定一下。
另外开动马达几十秒后电机和电池就有些发烫,有点担心。

网友:
这个滑翔机飞过后电池和电机烫手,散热不好,建议在不改变鸡头强度的前提下开几个通风孔,电池用魔术帖固定效果会好些,也方便

网友:
没有用的~

发热真的好恐怖,我已经烧了个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不知道电池怎么固定,暂时用橡皮筋固定一下。
另外开动马达几十秒后电机和电池就有些发烫,有点担心。

电池塞进去就可以了啊,不会掉的啊,发热是正常现象,飞吧,没有的问题的。保证可以飞10分钟以上,这架飞机低空盘旋巨爽

楼主:
对了老万,把那个混控的使用说明发给我,怎么连线也不知道。

网友:
有402的充电器吗??价格??8.4v600ma电池价格??

楼主:
刚刚试飞的录象

不太顺利,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DC拍的,MOV的格式,不能看的需要下个插件)

起飞撞树。

起飞不成功,摔在地上。

网友:
看不到啊.无法显示...

网友:
有问题怎么不和我联系??

这架飞机我一直在飞,开足马力 水平推出去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出手角度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顺利,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DC拍的,MOV的格式,不能看的需要下个插件)

起飞撞树。

[url=ftp://5irc@5irc.com/land ...

把尾部俩个螺丝中前面那个拧松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部俩个螺丝中前面那个拧松几圈

拧松几圈是为了解决头轻的问题吧?最近一直下雨,再也没飞过,下次再试试。

网友:
前面那个拧得过紧会使平尾产生抬头力矩

网友:
我是这样给尾翼平台加强的:

网友:
另外,我的电池没有固定,只是在电池和电机之间放了一块泡沫防止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