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电点火的时候,怎么可以把车打着火??

楼主(2005-10-02):
急啊!电点火挂了。

短时间又买不到,怎么把车打着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啊!电点火挂了。

短时间又买不到,怎么把车打着火啊。

你换个电池不就行了。但电池容量要大

网友:
用动力电池串电阻也可以。但还是拆一节动力电池出来点来的快。

网友:
用电烙铁烫火头试试,说不定好用.最好找个人配合一下.

网友:
用节干电池,用电线接一下,

网友:
常熟这么近,又有这样好的价格?为何不跑一次呢?

晚上也营业的!

价格你自己在网上找,同型号,同档次中你认为哪个最便宜把链接发到我的QQ里面就可以确认为成交价格?
也就是说确保你能买到你认为的最低价格!!!
??????????????????????

楼主:
没有空啊。

QQ里可以联系你

网友:
压缩比调高了也可以打着,但是比较伤发动机

网友:
用别人的!!

楼主:
今天用2节AA-NI-CD电池打着了!

一头接火头的上面的小头。一头接发动机外壳,反正是接地的,里面的火头就亮了,但耗电快啊。

一下午用了6节电池。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