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

楼主(2005-10-02):
我是玩飞机的,不懂船。我很想自己做一艘汽油船,想用一台50CC的摩托车发动机作动力,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因为摩托发动机很重,我想用这样的发动机使得汽油船的行驶速度和23CC的汽油船速度差不多,这样的船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测过发动机多重吗

楼主:
还没有,我先咨询一下,如果不行干脆就别瞎想了。如果动力再小的话,干脆来一个125CC的,哈哈,别见笑。

网友:
这样的船估计船体至少要2米以上了吧??
干脆做个载人的吧?!

网友A:
這樣吧~妳換個125的~遙控妳也不用動暸~去買個方嚮盤~妳搞一個單人快艇好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吧~妳換個125的~遙控妳也不用動暸~去買個方嚮盤~妳搞一個單人快艇好暸·

网友:
其實50就能帶人暸~125的調好暸能把妳爽死~

楼主:
哈哈,我想去机动车报废场搞来一个摩托发动机,然后做一艘游艇,不知道船能不能设计成不超过1。5米长?

网友B:
125CC的吗????
那你设计的船壳要2米以上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了,看来这样有点不现实啊!就是我能做好这样的汽油船,还要叫来一辆卡车才能去放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CC的吗????
那你设计的船壳要2米以上

那就不做船暸~搞輛125CC和羅西去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