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的36#有麻烦了,能不能帮我看看啊

楼主(2005-10-03):
原装的
陀螺仪
出问题了。经常尾舵不能控制,也不能索尾了。就是说陀螺仪根本就不工作,不过过一会儿又可以了。或者把接收机的电源重新叉一遍让它重新定位也可解决这个问题。想换一个好的陀螺仪,大家给点建议啊。换什么牌子的陀螺仪好~!

网友A:
GY240 都可以~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悬停和航线 收个GWS的PG-03就足以了 上点档次就是GY240 本人认为GY401飞这个白瞎了。连450都用不着GY401的,这个陀螺仪不配合数码舵机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网友C:
我的36号用GY240锁尾超稳,呵呵.一分钱一分货呀.
我的36号用GY240锁尾超稳,呵呵.一分钱一分货呀.

楼主:
好就买一个240

网友D:
240好象780啊.太贵了

网友E:
上海双天模型有种锁尾陀螺仪,价格不高,370,好象性价比较高,其他地方要卖到450以上。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电池没电了,36#要是用原配电池当电压低陀螺仪供电不足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想爽飛沒煩惱就GY240吧

网友G:
我买的gy240全新500,哈哈
不过要加一点点机会,呵呵
不过锁尾效果也没有那么神,我觉得急加速还是会摆尾,够傻瓜易用倒是真的~
如果有好的控能调混空曲线的其实pg-03也有很好的效果啊

网友H:
我买的gy240全新500,哈哈
不过要加一点点机会,呵呵
不过锁尾效果也没有那么神,我觉得急加速还是会摆尾,够傻瓜易用倒是真的~
如果有好的控能调混空曲线的其实pg-03也有很好的效果啊
--------------------------------------------
从哪里买的? 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