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看上去不错的充电器

楼主(2005-10-03):
可以兼顾场外和家用的问题,平衡充电口,但输出电流仅0.8A,高点就好了

楼主:
正在试用,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A:
比你想想的要好,ESKY还有一款是1.5A的,可以平衡充4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你想想的要好,ESKY还有一款是1.5A的,可以平衡充4节电

那款太貴,
我已經有亞拓充電器了,再买这个便宜的补充补充。

楼主:
该充电器的接口外观和亚拓一样,但接线方法和亚拓的不一样,要调整,怎么调整,哪位出来说说,谢谢!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错的 还有你图片上面的电池 HiModel的 也不错。
这种4根针的接头是这样的:3串锂电应该有4个抽头吧 这4根针就是对应这4个抽头
所以楼主只要搞清楚正负极性就可以了 我是把这种接头改成商城的S400接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错的 还有你图片上面的电池 HiModel的 也不错。
这种4根针的接头是这样的:3串锂电应该有4个抽头吧 这4根针就是对应这4个抽头
所以楼主只要搞清楚正负极性就可以了 我是把这种接头改成商城的S400接 ...

问题是怎么改?如下图,电池充电口的电压和esky的接口电压不一样?

还有图标很吸引眼球的休斯,你用过,可以谈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款太貴,
我已經有亞拓充電器了,再买这个便宜的补充补充。

那款一点都不贵,和你买的这款价格差不多,而且插头不用改,直接就能用

网友:
上图给你看看

楼主:
在哪里买的?另外,我的接线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我知道深圳和广州有卖,广州一德路的最便宜,180元

网友C:
看不明白你的充电器为什么会有个10.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你的充电器为什么会有个10.2V的

我也觉得奇怪!!是我实际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款一点都不贵,和你买的这款价格差不多,而且插头不用改,直接就能用

不会吧!你的这款要200多,我的只要9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的这款要200多,我的只要90多

我这款是180,各方面比你的好不只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款是180,各方面比你的好不只一倍

是是!!我是买来玩玩的,大部分是用亚拓我的线路问题还没有解决谁能说说

网友:
电池的接口示意图

楼主:
奇怪!如果是这样连接,那么这款充电器也不能用啊?!

网友C:
建议你再查清楚一下充电器的那接口到底是什么回事,一般都是+-+-+-,电压是4.2 8.4 12.6左右

楼主:
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发回去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