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MC230CR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10-03):
那位DX用过FUTABA MC230CR调速器,我的调速器有个问题,就是由前进拉下油门后退后,电机不反转,必须将油门回中在拉下电机才有反应,我估计是调速器反应比较灵敏,发射机油门回中时未到调速器设定的中立点位置,所以才没有电力输出。不知我的猜测对是不对,请DX们指教,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DX用过FUTABA MC230CR调速器,我的调速器有个问题,就是由前进拉下油门后退后,电机不反转,必须将油门回中在拉下电机才有反应,我估计是调速器反应比较灵敏,发射机油门回中时未到调速器设定的中立点位置,所 ...

这种方式是对的,叫做双击式倒车,动作就是你现在这样---必段油门反向,再归中,再反向才行。
还有一种是延时式倒车,即油门反向后,等待 1-2秒则反转。

楼主:
原来是这样,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