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如何配螺旋桨?

楼主(2005-10-03):
我有艘750mm长的玩具快艇,原来配的是2只380
电机
,现在想改造成1只540电机加舵。
应该如何配螺旋桨?原来上面配的是38*3的。(直径38mm,轴孔3mm)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的电机。。。你说的540。。是不是大力量的540。。。还有转速也很重要。。。
你就配个40的浆就可以了。。。老石那的有卖10元钱一个

网友B:
老石是谁?

网友C:
卖桨的石明德,电话:020--88332283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尼龙的吗

网友A:
是尼龙的浆。。。上面的朋友就把电话给你说了。。。
他的浆还不错。。。10元一个。。。
有35.45.50的把。。就这几个规格。。具体的。你去问问他。。。。。

网友B:
我要买浆。
刚做了一条1200mm的船(半浸),用三叶90的甲醇机,要用多大的浆呀?

网友A:
这么大的船和发动机啊。。那你可以去买汽油船的浆了。。老石他那的也有买的。。。
就是贵点。。你打电话去问问他。。。那个汽油船的浆我也没有买个。。不知道哦。。

网友B:
谢谢翼手龙90 !

网友A:
不用谢的。。。我知道会给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