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飞不起来??

楼主(2005-10-03):
折腾了两天,终于把我的X400全部装好了。可就是飞不起来

现在螺距是调到了-1度-+10度,油们是0%,30%,65%,85%,100%;动力使用商城的无刷套装;遥控器是JR378。

现在的情况是油门加到70%左右,机子还不能离地,电机温度一点都不高,感觉转速已经非常快了,大浆旋转的声音比较刺耳、恐怖,已经不敢再加油门了。感觉是螺距还不够,但再增加螺距的话,尾巴又锁不住了。

拜托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双桨啊?

网友:
齿轮如何配的?

楼主:
没有发现双浆,齿轮是13T的。如果转速和螺距正常,不应该刺耳吧?现在这个机子的声音在家里感觉比较恐怖

楼主:
油门50%的时候,螺距是6°左右。

网友A:
肖哥
把13T的换成9-10T的试一下
还有就是你的整机重量是多少的啊

网友B:
首先在家里飞就像电钻一样!声音就是可怕!
其次,油门50% 螺距在6度还非不起来,好像就不正常了!
看看是不是皮带的问题!
还有齿轮的间隙等等!

网友C:
电机问题。。。

网友:
搂住的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家里飞就像电钻一样!声音就是可怕!
其次,油门50% 螺距在6度还非不起来,好像就不正常了!
看看是不是皮带的问题!
还有齿轮的间隙等等!

请问,如果齿轮的间隙过大或者过小,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第一次运转时的确皮带过松了,导致尾巴锁不住。重新拉紧皮带后,现在尾巴可以很容易就锁定了,皮带应该没有问题了。
螺距是用螺距规测量的,但感觉螺距规测量的角度并不是太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问题。。。

电机运转好像很正常,没有发现问题。温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哥
把13T的换成9-10T的试一下
还有就是你的整机重量是多少的啊

齿轮要是换成9-10T的,转速不是更低了吗!
整机重量没有称过,但不应该超重。
整机的配置:
GY240
接收机:JR的R800S,28克
电池:AKE1300mah锂电,100g
Himark/CENTURY MC-50BB(9g舵机)×4
GS B28-35-12无刷马达,98克
ASSAN AS-25A无刷电调

网友:
你的螺距的曲线是怎么设置的阿??

楼主:
螺距最低是-1度,中间是+6度,最高+10度。由于我用的螺距规是油机用的,卡电直的大浆不能卡稳,可能测量的有点误差。
但如果再增加螺距,尾巴就锁不住了。现在gy240的感度是调到75%。

网友:
电池:AKE1300mah锂电,100g 是多少C放电的?不知放电如何?
最好用电流表测一下悬停电流,X400应该和TREX450是一样的,7A左右,电流差不多就试试调小或调大悬停时的螺距。

网友D:
照你说的情况看应该可以飞起来,如果是从JABO之类的小电直转来飞400的话,一开始是感觉有点恐怖,

大桨的转速、电机的噪音、飞行的气势完全和小JABO不在一个档次上面。首先要排除心理上的不习惯,

我现在在家里飞400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心惊动魄了。

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感觉是因为转速不够造成的。试着换13T-15T的齿轮!

网友:
建议先去室外找个大一点的场地 油门推上去 测试一下 然后在找找是螺距的问题还是动力的问题 在家里放不开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感觉是因为转速不够造成的。试着换13T-15T的齿轮!

请问哪里能找到13T-15T的齿轮啊?

楼主:
电机的KV是2700。13-15T的齿轮买的是亚拓的齿轮配件。
现在螺距用的Himark/CENTURY MC-50BB(9g舵机)突然坏了,想换雷虎 C1016微型超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有人用过这款雷虎舵机吗?性能怎么样?

网友:
我用的是雷虎C1016,感觉还可以,就是价格贵了点。昨天飞的时候炸机,舵机的齿轮打了一个齿,现在只好把中心点设到100%躲开坏的部分。不知道哪有卖舵机齿轮的。是不是小舵机都爱打齿哪?

网友:
电机的KV直低了,还有X400的浆好象不行,我用290MM的碳纤浆能飞,一换原装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我的X400今天终于飞起来了

主要原因既然是我将大浆头上的螺距摇臂装反了真是粗心呀!摇臂重新安装后,大浆转动的声音也不怎么刺耳了。

之前出现罢工的Himark/CENTURY MC-50BB舵机拆开重新安装以后,现在也能正常使用了。这个舵机还带轴承,用着还不错。

X400的大浆看起来是不怎么样。不过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大浆在飞。过几天换成zoom400的ABS浆和木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