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下河洗澡,设备没有带套!请问怎么办呀?

楼主(2005-10-03):
飞机下河洗澡,设备没有带套!请问怎么办呀?

网友A:
。。。。。。。。。。。
舵机接受千万别急着通电(尤其是电位器不能转动)。把接受,舵机拆开,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洗电路板。。。。。。。。然后晾一会。再用吹风机555555555555555555。。。。。。。然后就拉距离,听天由命吧。

网友B: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不带套就下水

楼主:
经过检查,136的晶体完了
经过检查,136接收机的晶体挂了,其它没事。

网友C(2005-11-18):
记得下次带上套不就行了.不管它什么套子的啦!!!

网友:
又没把握,又不是安全期既然敢不带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