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502修补飞机?????????

楼主(2005-10-03):
我的小暴龙被摔后。
断了一只混控臂一个脚架!
用502粘贴后飞了几次无不良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暴龙被摔后。
断了一只混控臂一个脚架!
用502粘贴后飞了几次无不良现象!

502比较脆,不适合黏结受力的元件,应该用AB胶强度才足够,混控臂受力比较复杂不建议继续使用,建议买个户外急救包,最好买450X用的升级版户外急救包,结构和XL的一样,但塑料比较结实,材料比较好。

网友:
502啊???你真强!
当年飞jabo联动件坏了还敢用502,现在飞450我可不敢用502,尤其是搂住坏的这种部分的零件!建议还是别因小失大!

网友:
502对于有些塑料粘结效果的确不好.但是有些材料效果还是可以的.只有粘结面够一定大.我也用502粘过亚托的SF摇臂.效果的确不错.不飞3D肯定没问题的.不要说亚托.我用502都粘过plus30的SF摇臂.效果也很不错.也许502和450XL和plus30 塑料的亲和力比较好.粘后效果比一般的塑料好很多.不过毕竟是修复过的.很难说不会有问题.还是尽量换调的比较好.

楼主:
450X用的升级版户外急救包那有买?

网友:
我的ABS桨断了一半,我用502粘的,不知道会有问题么?

网友:
没出问题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网友:
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大桨转速高 当心射桨

网友:
呵呵,我2种情况都碰到过,我用502粘过旋翼头部件和ABS大桨,ABS大桨粘不住,一吃力后马上就断了,旋翼头部件用502粘的效果似乎很好,粘后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X用的升级版户外急救包那有买?

天域模型有得卖。
http://www2.tymodel.com/

网友:
还是和材料本身特性有关系了.找个学材料的人问问应该知道.

网友:
脚架粘一下还可以的 旋翼头上面的东西还是不要冒险了 除非502足够好。我有一次用502粘脚架 飞了几次又断了 检查发现竟然是在另外的地方断的 真结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