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遥控器失灵导致堕机,那位高手能告知原因

楼主(2005-10-03):
刚上天不久,突然控制不灵,时有时无,好像有时能控制,有时不能控制。最终螺旋堕机,幸好只是断浆、裂起落架,修补后地面试机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继续升空,一起飞又不受控制,好像没接收到信号一样。直接堕机身亡。仔细分析不得要领。接通电继续试机,试了几分钟发现开始接收机没反应了,这时发现发射机的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我的遥控器是FF9)。把发射机关掉电源再重开,又正常。有人说是我练模拟器时没有拔掉晶体,天线又缩住,导致发射模块不正常工作所致,建议更换模块或晶体。但回家查遥控器说明书,上面写着:Power LED blinks to indicate if any mix switches are actived.我翻译意思是:电源指示灯闪烁表示有混合的开关打开了。但还是不知为何这样会导致接收机无法控制。我的FF9用了才两个月,为何?有那位高手能告知一二,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先检查电源,8.4V以下报警,要是没问题的话重新开一个飞机模式,
或者把MIX设置成INH以后再看情况.

网友(2006-03-23):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晕,刚想买FF9,等等先

网友:
可能是电池组没电了,因为当电池组中一节电池没电时电池组电压会很快下降而引发失控,当关机一会后电池电压会上升,再开就又好了。其中楼主有提到发射机已对电量低竟行了报警,这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
难道ff9没有电量显示?

网友:
关闭MIX开关

他是在外接教练线时用的。

网友:
可能是晶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