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线切割?有问题要问。

楼主(2005-10-03):
线切割能切多厚的钢板?他的线是一个园吗?如果是,切割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从边上开始切?
电火花成型机是三维的吗?他的线是什么样子?
如果用线切割软件控制二维工作台,可否用于割KT板?
二维工作台用打印机改制可行吗?一般打印机有300DPI的精度。传动部件齐全,打印头换个电热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能切多厚的钢板?他的线是一个园吗?如果是,切割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从边上开始切?
电火花成型机是三维的吗?他的线是什么样子?
如果用线切割软件控制二维工作台,可否用于割KT板?
二维工作台用打印机 ...

1.看你的机器大小决定厚度.
2它的线不是一个圆.
3切割可从边上切,也可穿孔进行切.
4电火花不是线.

网友(2005-11-09):
一般可以割几十个mm不成问题
只能割导电的材料,
不能用打印机改,材料上要通70-90V电压

俺现在正在做线切割,自己用的。。。

网友:
在广州周边有很多线切割加工的工场,机器最厚可以割超过300mm,也就是三十厘米的厚度,有的还可以割十度以内的锥度。它用的线是钼丝,圆形的,直径是0.1几毫米。在工件中钻穿孔,穿过钼丝就可以在工件内切割,只能割金属,也不是什么金属都能割,钢铁、铜、铝等常用的金属是没问题,至于象钛合金之类的我没试过,要试过才知道行不行。
电火花机是利用高频电蚀的原理,不能说是三维的,主要是加工注塑、压铸等模具的。它的用法是:先加工一个紫铜电极(也叫铜公),就是用紫铜做一个形状同产品一样的比产品稍微细一点的(留出一点放电空隙)电极,然后在火花机上加工就能在钢材上打出一个跟铜公成镜像的阴模。

网友:
线切割是电加工中的一种,利用高频电蚀的原理。快走丝线切割的丝筒换向频繁,丝筒换向时高频没有输出的。高频有电流检测,电蚀物引起短路,会倒退的,还有断丝保护等很多功能。
你用电热丝,别用线切割控制软件,能控制二维的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