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感觉到陀螺效应吗?怎么搞??

楼主(2005-10-03):
今天飞,用了亚托新的有炭纤的纤维桨,很好飞,效果接近木桨。
但却有个问题比较明显:副翼打左舵时会点头;打右舵时会抬头,就是飞机的姿态响应操纵杆动作会有个角度,结果每次都要同时打升降舵修正。以前没有这个感觉。
检查旋翼头有一点点旷量,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大家有这种情况吗?怎么调整?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情况,无从下手啊,查过以前的贴子,说是虚位,但感觉没有虚位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用了亚托新的有炭纤的纤维桨,很好飞,效果接近木桨。
但却有个问题比较明显:副翼打左舵时会点头;打右舵时会抬头,就是飞机的姿态响应操纵杆动作会有个角度,结果每次都要同时打升降舵修正。以前没有这 ...

左前又後原因大部分來自以下幾種狀況
1.向位器插削歪了,沒和主軸平行
2.向位器插削孔間隙變大了,產生了虛位
3.十字盤/LF臂/A臂等球頭套過鬆產生虛位所導致!

网友:
好像我的jj也出现这个问题,下次再好好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前又後原因大部分來自以下幾種狀況
1.向位器插削歪了,沒和主軸平行
2.向位器插削孔間隙變大了,產生了虛位
3.十字盤/LF臂/A臂等球頭套過鬆產生虛位所導致!

谢谢鸟大指点,待我彻底消除虚位以后再看看就知道了。很大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情况。